[液晶電視] Sony KDL-46EX723 不開機 垃圾堆 撿來的

楼主(2017-04-14):
Sony KDL-46EX723 3D WiFi Smart TV, 不開機 垃圾堆撿來的.....小時候我問媽媽我從哪裡來的........................... 媽媽都說;  我是圾堆撿來的!

換了一個保險絲(0.5A保險絲 取代Sony電視常用的電阻保險絲 R6554B 0.1 Ohm 2w 電阻),  和兩個MOSFET就工作了.

咸什麼咸! 免錢的還嫌蝦米.        [浪客, 無銀來贼啦.]

网友:
要是一個字都沒有寫,那樣維修文也很有趣.....

网友:
面板好像刮傷了

网友:
恭喜完修,我有沒有看錯MADE IN MEXICO,這台是進口的,不是台製的

网友:
真好撿,我媽是說,我是垃圾車裡撿到的…離題了…

网友A:
大大真利害,恭喜完修,不過想了解從那兒判斷到零件故障?

网友:
感謝大大跨國分享文,
哪裡垃圾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真利害,恭喜完修,不過想了解從那兒判斷到零件故障?

1.不過電
2.燒保險絲
判斷供電元件有短路,所以燒了保險絲.....

把短路元件換掉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真利害,恭喜完修,不過想了解從那兒判斷到零件故障?

ㄚ三哥  這個電視後來我賣掉 $140

這種LED電視機拿到, 你首先要要看看LED有沒有問題, 還有就是垃圾桶撿來的首先要看看銀屏幕有沒有問題. 所以測試LED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我用這個測試螢幕............螢幕沒有問題...我嚇了一跳因為電視從上面往下丟下去,還沒怪真的奇蹟

有5V STB........... 按鈕後有Power-on 信號........但是.沒有次級電源!!

這個Sony TV的電源板 Sony 1-474-309-11 (APS-298, 1-883-917-11) G5 Board

ㄚ三哥  免費給你煉身體....還咸..... ....人家....以後不來了

网友A:
我也時常在朋友的回收場裡看到液晶電視,有看到外觀較好的偶爾也會動手拆拆,大部份無法處理,有看到爆電容的就算是軟滴,多了解各廠牌的問題,有助於以後的經驗,感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時常在朋友的回收場裡看到液晶電視,有看到外觀較好的偶爾也會動手拆拆,大部份無法處理,有看到爆電容 ...

是的...兄弟我一直在推廣回收資源愛護地球....我經常把屏幕破裂的電視電子零件拿出來....在網站上賣...不是為了錢...是一種資源回收愛護地球的行動...謝謝你了.

我以後我會有一些用舊電視機零件的小製作.............請你繼續觀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