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XBOX One 光碟無法進出

楼主(2017-04-14):
XBOX One  光碟無法進出

[阿....狼客.......阿你怎麼用橡皮筋~啦..  ]

能用就好了.

    [....阿........そうですか.......無銀來贼.啦.....]

网友:
我也幹過這種事..

网友:
這條黑色的橡皮,大概是變形了。

网友:
這條黑色的,比阿媽的內褲腰帶還鬆了~

网友:
橡皮筋撐不久啦!以前我也用過。還是乖乖的拆下來去電子專門店合一個來用。

网友:
其實就是皮帶疲乏,造成皮帶鬆弛後,因摩擦力不足造成打滑而無法正常運轉
若無適合的皮帶,可以用美工刀在塑膠溝槽內,以垂直塑膠溝槽的方式割出細溝
大小塑膠溝槽都割出細溝後(細溝數量越多,磨擦力越大),就可以恢復正常使用
但如果皮帶已經鬆弛過度,那這招就沒用了!
還是齒輪帶動的最好用,完全不會有皮帶鬆弛的問題,以前還有廠商有這種設計,現在都沒有了...

補充內容 (2017-4-16 06:43 PM):
齒輪帶動設計
甲蟲工作室 - Lite-On LTN0486S 光碟機(CD-ROM Drive)機芯(Mechanism) – 拆解(四)
http://bugworkshop.blogspot.tw/2 ... -rom-drivemechan...

補充內容 (2017-4-16 06:44 PM):
http://bugworkshop.blogspot.tw/2 ... drivemechanism.html

网友:
我在網路看過、舊皮帶用熱水煮個十分鐘、再放到冷水浸泡一下

网友:
這種黑色橡膠圈....要往早期傳統的電子材料行找...
我們這種小地方有一家專門在賣這種像膠圈(15~20元不等)
小到約10元硬幣大小(早期隨身聽用的)....
大到約直徑8~9公分(卡式錄音座...或是黑膠唱盤用的)...

話說回來...還是用像膠圈比較有得救...
若是用齒輪帶動的...一但繃牙的話...就得整機報銷了....

网友:
這裡有找到另一種維修方式,用皮帶油來增加摩擦力
MyChat 數位男女_硬體哈拉區 - 光碟機托盤退出不順之處置

露天或奇摩拍賣搜尋"光碟機 皮帶",也可以買到新皮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