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Li-Ba 12W 1020Lm LED閃爍問題

楼主(2017-04-14):
家裡的LED已經用超過1年的保固, 有時在使用一陣子後會出現熄滅-點亮的重複閃爍。
參考了論壇上的相關文章, 我也把燈泡給拆開來研究。
這個燈泡使用 22個5630所組成
量測各別燈珠的連接, 22個都是使用串接, 每個燈珠的亮度似乎也很平均, 並沒有發現明顯光度差異
量測輸出端電壓是在DC55~71間跳動..是否電源有問題??
原以為是電容有問題, 拆了三顆量測電容值都OK, 也同時使用新的替換, 剛開始幾分鐘沒閃爍, 但後來又開始閃了….
更換的電容是:
(原)154K 450V154J 600V
(原)47Uf/100 V同規格
(原)10Uf/50V同規格

請問各位先進是否有其他維修建議? 多謝!!

网友:
是否為燈珠不良所致,建議每3~4顆燈珠外灌12V,找出不良燈珠.

网友:
上禮拜才修過類似的燈泡,電源驅動確定沒壞,是其中有一顆燈珠快壞掉(半殘),換上去後就搞定了。如果有電源供應器,用3V/20ma去測試每一顆燈珠

网友:
很有可能是燈珠,我從✕寶買了一堆led燈珠,也是串聯使用,也是有發生閃爍的問題,但很快就整條不亮,用三用電錶找到不良的那顆換掉以後就好了~

网友A:
燈珠+1
而且要提供你一個不討喜的經驗
換了不良燈珠 使用1周至1個月 又有燈珠壞
就這樣 不斷的輪迴
要耐用 就得整片取下加熱 燈珠全換新
換完大概可以當8成新燈泡繼續使用

网友B:
家裡所有的室內照明在5年前已全部改用LED,這幾年開始也陸續發生問題
也包括閃爍現象,到目前為止,每一次故障都是燈珠不良,還沒遇到驅動板問題
你的問題應該是燈珠半殘了,必須個別加電壓測試才能準確,或是22顆全部換新
因為其他顆還沒壞的,也快升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裡所有的室內照明在5年前已全部改用LED,這幾年開始也陸續發生問題
也包括閃爍現象,到目前為止,每一次故障 ...

這樣不就等同換一顆了??

网友:
我家壞的LED燈都驅動板故障為主
一般都是壞電容
所以每一個廠牌設計有差

网友:
tsao0427 大大所言的我贊同

LED 燈珠修理方法就是須個別加電壓測試才能準確,或是22顆全部換新

网友:
22顆全部換新
這樣會不會買一個全新燈泡更划算還有保固

楼主:
本以為不良的燈珠可量測出來, 但實際量到每個燈珠的順向電阻, 都是40k歐姆, 無法比較...
用三用錶的1歐姆檔量, 每個燈珠的光度也都差不多沒有明顯差異..
再用每個DC3.2v實際電壓把燈串分4組實測, 6-6-6-4 19.2V-19.2V-19.2V-12.8V, 每組通電2分鐘, 依舊很亮沒有閃爍...(倒是眼睛看得有點閃爍受不了...)
各位大大有沒有其他建議?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燈珠+1
而且要提供你一個不討喜的經驗
換了不良燈珠 使用1周至1個月 又有燈珠壞

真的是這樣,昨晚發現一開燈會有短暫閃爍問題,看來又有燈珠要壞了...  不知道哪些大廠的5030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樣不就等同換一顆了??

LED燈珠便宜,一顆不用一元,只是換需要點功力,和好一點的工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以為不良的燈珠可量測出來, 但實際量到每個燈珠的順向電阻, 都是40k歐姆, 無法比較...
用三用錶的1歐姆檔 ...

先串個電流表量一下led driver的輸出電流是多少?再用該同樣電流去測試led,一般led有問題,是會在比較大瓦數,散熱不良才掛掉,冷了可能又好了,也有可能是焊點的問題,建議也可以先補焊一下LED的接點。
LED閃爍會變斷路,也可以在閃的時候一顆顆用攝子跳線測試一下是bypass哪一顆,就不閃了。
也可以用個3.3K1W以上的電阻當負載,測試一下led driver是不是輸出電壓穩定,小心不要被電阻燙到了。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63972-1-1.html

看#25   我有轉貼上youtube分享DIY燈珠測試影片

很簡單,用兩顆乾電池串聯~就可以當外部電源測試燈珠

看我轉貼的第一個影片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燈珠便宜,一顆不用一元,只是換需要點功力,和好一點的工具吧~~

費時間或者花$$的差別囉

网友:
楼大,可以看看恒流部分电路,特别是那个小SMD 恒流IC,是不是它的热稳定性不好?可以尝试给PCB上的功率元件降温,比如在工作中发生闪烁时,喷涂一些无水乙醇降温,看看还会不会闪烁。如果故障能消失,估计是这块的毛病。当然,自己的安全注意一下。LED侧也可以如此测试的。

楼主:
Ultraman大分享的影片, 把探棒磨針就可檢測絕緣電路上的LED, 的確比我焊線出來量測簡單多了。不過每個LED都會亮, 對於"隱性"得不良還是不能測出?? 若是已經故障不會亮, 倒也比較簡單。
FIX2010大的建議我這個禮拜天再來試試..Good luck~

网友:
前陣子.我也有類似問題..剛買不到2個月就開始閃爍
自己查驅動板正常~
LED每粒都各別測正常~
直接點.也正常..
就是會閃爍...
也都查不出來~~
後來..是廠商說..製作電路板上線路..製作不好 ....久了氧化造成接觸不良..
讓我更換新的改良後的LED燈  ...就正常到現 在.也好幾個月沒事
大大可以試去看是不是線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