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46EX700 更換LED燈

楼主(2017-04-14):
此機故障情形就是紅燈閃六下,經量測判斷為LED燈故障,大尺吋面板要拆就很掙扎,因為怕不小心要是把客人的面板給弄破就慘了。

銘牌

內部照

拆除前膠框

放上吸盤準備把面板給吸上來

趁家人外出不會用到廚房,先把面板放到廚房的桌上

在桌上放個腳墊,這樣也比較好處理

上下各兩條LED燈條

看到了明顯的故障LED燈珠了

換完LED燈珠後,再逐一的把面板放回去,試點看看面板有沒有被我弄破(幸好完好無缺)

完修後畫面

网友A:
面對這種大尺寸,除了小心還是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對這種大尺寸,除了小心還是小心........

沒錯~~~真的要非常小心

网友:
看到這篇心有點兒痛,有次一台鴻海60吋開機畫面出現幾秒後隨即關機
拆光光後查出LED鋁機板與塑膠壓接有點鬆脫接點不良
我直接把線拉到鋁機板的接點焊接,測試成功後開始組裝
準備取面板安裝時,天啊!悲劇了.我家的喵星人跑跳時
把面板悲劇了,只能說大面板真的要小心再小心要保護好要保護好~~~~~~
~~改天來發個60吋的悲劇文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B:
這型號我拆修好幾次,一次壞2條燈條,(一條壞10顆,一條壞1顆)。

當時沒備品只好從左岸進口2條來更換,還好SHARP面板零件不太貴。

印象中燈珠是6V。

補充內容 (2019-7-17 11:19 AM):
我記錯了~是3V~
測試儀~157V/54顆=2.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號我拆修好幾次,一次壞2條燈條,(一條壞10顆,一條壞1顆)。

當時沒備品只好從左岸進口2條來更換,還 ...

我的是3V

网友:
面板尺寸越做越大, 各位大師前輩們辛苦了。 腰要顧好, 恭喜完修。

网友:
真不虧是一休大師n_109|

网友C:
hankhu 对不起呀~ 插播一下.   大家賺錢都很辛苦, 如果把客人的熒幕弄壞, 是劃不來呀!

建議大家可以釘一個架子.......電視是直立的來換屏幕比較安全.  再大的屏幕也是免驚拉~ 把屏幕粘在舊的電視機紙箱紙板...上面用膠帶粘著....還可以把屏幕和紙板一起抽走...廢物利用的小貼士. 請大家做參考. 屏幕只会越来越大. 家的喵星人跑跳時也不怕了....而且會防止灰塵.  隔天再做也沒關係.

可不可以請大大....大公無私, 請顯示這個換完LED燈珠的過程,  我是換一顆一顆LED燈珠的. 一顆LED都有兩個LED在裡面是3v沒錯但是3+3=6V  我們稱它為這個Dual LED 或者是雙胞胎 Twin LED. 請大家做參考

這個sony 它有兩種不同的LED款式.
KDL-46EX700 LJ60-02445A LJ64-02444A LED strip SLS46_SONY_120HZ_54LED_100121 1 Piece 54LED 520M
Samsung 面板 6V

KDL-46EX700 LK460D3LA8S LED strip SLED 090907 Rev.1 AE4660B RUNTK4337TP 1 piece=54LED 520MM
Sharp 面板 3v + 3v

勿銀來贼啦.

网友:
Peter大大 看一下您的  直立式換屏  及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nkhu 对不起呀~ 插播一下.   大家賺錢都很辛苦, 如果把客人的熒幕弄壞, 是劃不來呀!

建議大家可以釘 ...

peter大大的備料真多,我買不到整條的燈條,不然我也想直接換整條燈條比省事,我是一顆一顆換的,壞的那一條全部都換共王54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大大的備料真多,我買不到整條的燈條,不然我也想直接換整條燈條比省事,我是一顆一顆換的,壞的那 ...

你的是這個RUNTK4337TP 差不多$20塊錢.........那真的應該買整條的比較便宜,  全部换你真有耐心.

我現在要回家吃飯了. 晚餐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明天還要再報Sony 這一台的的維護手冊電路圖可以嗎?

网友D:
可以請教一下嗎 燈珠的更換是用 1烙鐵 2熱風槍 3上拆焊台 哪一種比較快速還不會傷到燈珠 看到一休大師一次換了54顆燈珠 心中真是佩服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請教一下嗎 燈珠的更換是用 1烙鐵 2熱風槍 3上拆焊台 哪一種比較快速還不會傷到燈珠 看到一休大師一次 ...

拆焊台,不能烤太久不然裡面銅泊還是會開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焊台,不能烤太久不然裡面銅泊還是會開路的

拆電鍋 好用

楼主:
有聽說很多前輩都是用電鍋的來當拆焊台

网友:
拆燈珠 零件好用

网友:
Sony AZ1-L Chassis  的研究  基本上支持他支持32寸到60寸這種EX的電視.

所以我們學了一台, 可以修這麼多..這麼多種機型.
KDL-32EX700  KDL-40EX700 KDL-40EX703 KDL-46EX700 KDL-46EX701  KDL-46EX703 KDL-52EX700 KDL-52EX701  KDL-52EX703 KDL-60EX700 KDL-60EX700 KDL-60EX701 KDL-60EX701 KDL-60EX703

電源板子是 Sony 1-474-212-12 (APS-262(CH), 1-881-773-12) GE2 Board   系統控制積體電路是SoC IC: NEC Electronics  EMMA 3TL2

SERVICE MANUAL:  AZ1-L CHASSIS
http://diagramasde.com/diagramas ... s%20AZ1%20-%20L.pdf

SERVICE MANUAL:  AZ1-L CHASSIS
http://pdfstream.manualsonline.c ... 2b-670646fce7d6.pdf

Training Manual : AZ1L Direct-View LCD Television Chassis
http://pdfstream.manualsonline.c ... 4b-3af4421e33c9.pdf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ter大大的備料真多,我買不到整條的燈條,不然我也想直接換整條燈條比省事,我是一顆一顆換的,壞的那 ...

全新原裝!索尼KDL-46EX700背光燈 RUNTK4337TP夏普屏LK460D3LA8S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 ... 4.0.0.rxNJTb#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原裝!索尼KDL-46EX700背光燈 RUNTK4337TP夏普屏LK460D3LA8S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29025 ...

謝謝Wet大大分享,算算跟單買燈珠的價格差不多,下次再遇到我一定要買燈條不買燈珠了,哈哈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小弟這裡最近也遇到幾台需拆面板的,但如果真的要拆面板都會告知客人,
自己維修處的設備(其實沒設備)不能和面板廠相比,空間也不夠大,
若真要拆面板,即使一再小心,也是有可能造成面板破裂或故障,
若真的造成面板故障,我這不負責賠償面板
且一定等客人同意上述說明後才動手拆面板,
如果客人不同意,就直接請客人拿去別的地方處理,

我這目前最大也才拆到42吋而已..手邊雖有一台50吋的等著修背光,
但還是會怕怕的,因為工具還不夠多..

网友:
恭喜hankhu大完修 那吸盤真是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