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聲寶 SAMPO KS-BD18Q 微電腦電子鍋維修實例

楼主(2017-04-15):
聲寶 SAMPO KS-BD18Q 微電腦電子鍋維修實例

微電腦控制顯示板故障,顯示異常/按鍵燈號異常無法操控

型號

拆開檢測加熱盤線圈低阻抗OK

採購一片微電腦控制顯示板,更換後上電測試顯示及操控正常

組裝完成加水煮衛生紙

煮飯功率約712W

約10分鐘後衛生紙煮熟自動跳保溫

保溫功率約51W(平均值為120W),實際為710W/51W切換加熱保溫

實際放二杯米煮一鍋飯,終於有香Q可口的米飯可吃了

网友A:
既然已換新品正常
那可將新品各點電壓記錄下來
在換上壞的去測量比對  應該能找出問題部件  也能增加功力  又能當備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換新品正常
那可將新品各點電壓記錄下來
在換上壞的去測量比對  應該能找出問題部件  也能增加功力   ...

背面沒什麼零件,主要是一顆MCU故障,且又要燒入韌體

一塊板子便宜沒有那麼多時間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