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Icom 706 MKIIG 無線電座台機 面板老化維修

楼主(2017-04-15):
Icom 706 MKIIG 放了十年,都沒使用,最近整理設備,發現 Icom 706 MKIIG 面板老化,
詢問維修店家,都表示停產,沒零件,可維修但很複雜與麻煩,費用$XXXX,
想說就只有換偏光膜而以,店家講的都好像很困難與複雜.......自行拆解會破掉,斷字等恐嚇字眼

玩無線電人口越來越少,為何不好好珍惜這群稀有動物 ?
沒有他們也不會有你們....玩死了大家都沒好處

所以把這篇維修文章獻給有興趣的人

無線電座台機:
Icom 706 MKIIG 面板出現異狀,明顯是偏光模老化,還好沒斷字

拆面板....兩顆螺絲,三顆旋鈕直接拔除,旋鈕拔除後,螺絲解開,面板就可以直接取出

液晶面板取下,看的出來上偏光膜已經出現龜裂狀,下偏光膜完好

撕面板偏光膜, & 除膠....除膠花了一點時間(要有耐心,用刀片慢慢刮除,不是割除

網路購買 0度32吋電視用....可以貼30-40台 ic-706

找出偏光膜角度

錯誤示範 120度(顏色變得很詭異)

錯誤示範  45度(數字顯示不明顯)_

完修

開機測試,又是一條活龍 (最後是60度)

网友:
行動電話普及後, 玩無線電的人口真的越來越少了。 20幾年前如果有這台還怕被抄咧, 後來開放小功率, 也去考了執照。 最近朋友們爬大山, 提醒他們要增購無線電設備。在台灣高山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基地台, 無線電帶著以備萬一。 恭喜完修。

网友:
友台機子保存得很好唷,恭喜完修

我的icom ic-275 還在請友台幫我維修ING

bm7gvs

网友A:
請問偏光膜是只有0度這一種而已嗎..?
還是說如何得知該使用0度偏光膜?

网友:
好厲害哦!  我從來沒看過人家這樣修理的!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偏光膜是60度而不是90度呢?

网友B:
請問樓主您如何判定問題點在偏光膜還是反射膜
小弟修過一台液晶體重計,症狀跟您一樣,原因是反射膜變質,中心從銀色變乳白色

网友:
我也有同樣的疑問。

我原本看圖片以為是反射膜老化。看了內容才知道是偏光膜老化。

是否無論是偏光膜老化或是反射膜老化,兩者看起來的結果都一樣啊?

网友:
撕面板偏光膜, & 除膠....除膠花了一點時間(要有耐心,用刀片慢慢刮除,不是割除

記得之前看過手機維修文
偏光膜除膠是用加熱的刮刀較易刮除 (烙鐵+刀片的工具)

常溫刮刀+溶劑處理會較耗時
影片中18分鐘處開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您如何判定問題點在偏光膜還是反射膜
小弟修過一台液晶體重計,症狀跟您一樣,原因是反射膜變質, ...

開版大文中提到
"液晶面板取下,看的出來上偏光膜已經出現龜裂狀,下偏光膜完好"
不知這算不算解答了 changold2大的提問

网友B:
小弟修過的經驗,偏光膜變質症狀是偏光性質消失或減弱,所以顯示反而是病變區變亮,但是字或顏色變淡,不是一顆黑太陽
至於偏光膜龜裂,小弟看過的好像都沒有影響顯示的症狀,頂多痕跡擦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修過的經驗,偏光膜變質症狀是偏光性質消失或減弱,所以顯示反而是病變區變亮,但是字或顏色變淡,不是 ...

我之前的電子鬧鐘也同您的敘述一樣
偏光膜變質字體變淡
加上反光膜氧化變一圈黑太陽
最後維修失敗http://bbs.pigoo.com/thread-6217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偏光膜是只有0度這一種而已嗎..?
還是說如何得知該使用0度偏光膜?

市售電視機的偏光膜有 0度 跟 90度, 0度轉個90度就變成90度,還是要看你貼模大小/尺寸相關,如果所買的偏光膜尺寸大小若可以讓你任意旋轉,例如:我買32吋的螢幕偏光膜,只有使用5*10公分,買幾度都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