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一下~何時才是使用這一個三用電錶串連插孔的時機?

楼主(2017-04-16):
何時才是使用這一個三用電錶串連插孔的時機?
237289[/attachimg
謝謝!
這個說明~
是不是說這樣可以測量那些漣波比較大,
容抗不良的濾波電容?

网友:
AC檔

可以測得漣波的有無 其他對電源造成脈波式大電流要注意也許會造成誤判

网友:
一般指針式電表在AC10檔位的內阻=(9k/V)*10V=90k歐姆,其與此0.1uF組成高通濾波電路(Fc=1/(2*3.14*90k*0.1u)),亦即當待測信號含有較高的直流成分時(如市電經全波整流後的頻率為120Hz),經此電路可將直流電壓隔絕,僅讓交流成分進入交流檔位,但因AC10V檔在較低壓時,會產生較大的誤差(由該檔內部的整流器造成的壓降),但仍可將其視為參考使用.若改用團購的SANWA YX-361TR的低壓檔,則可改善許多.

楼主:
哈哈…兩位大師…
我就是買了團購的它…,在下淺腳仔…
多了這一個孔位,所以才網搜了這一個孔位的用途
我只是想知道:這樣的作法能否查量到哪些濾波的『ESR』較高?
是不是可以作為參考,而不必一一拆解測量
雖然也可以用示波器,也可以用家電測試儀…
就是想解一下疑惑…

网友A:
其實就是隔直流的功能。比如說要量音響交連電容中的交流,此時就用得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就是隔直流的功能。比如說要量音響交連電容中的交流,此時就用得到了 ...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兩位大師…
我就是買了團購的它…,在下淺腳仔…
多了這一個孔位,所以才網搜了這一個孔位的用途

不行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