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船工安意外,2工人電焊漏電事故身亡

楼主(2017-04-16):
這是今天一則新聞,台船公司兩個工人因電焊意外活活被漏電電死,新聞說電銲機漏電,工人觸電後身體直接著火,真是可怕的災難,高雄市勞檢局初步認定是電焊作業2次側漏電引起.
電焊機的安全維護太重要了,有人是做這方面的專家嗎?很想聽聽你們的經驗

网友:
我是業餘!
一般傳統式電焊機空載電壓都50V以上,有規定說電焊機二次側電壓不能超過25V 超過就要加防電擊裝置,防感電
加了之後 空載電壓會掉到25V以下

我自己也有一台160A變頻式直流電焊 雖然很少用 但用起來並不會很難操作,這台空載電壓在24.6V左右 所以沒加防電擊裝置,聽說有些電焊機裝上防電擊之後會變得比較難起弧!? 所以乾脆不加了!?

网友:
台船是用交流電焊機...2人擠在機艙內,身體被火燒灼炭化,

网友A:
電焊機  會使用隔離變壓器嗎

作業時電氣迴路是否為獨立迴路   不與大地接觸

网友B:
初步認定電焊作業2次側漏電引起
這句話有點怪怪的
2次側漏電也是低壓怎會電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焊機  會使用隔離變壓器嗎

本身就是隔離的變壓器

网友C:
電焊時最怕場地潮溼 ~~

有被電過的經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焊時最怕場地潮溼 ~~

有被電過的經驗 ~

這時如果自身決緣不好~沒人幫忙可能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認定電焊作業2次側漏電引起
這句話有點怪怪的
2次側漏電也是低壓怎會電死

電流大也會致人死

网友B:
是這樣說沒錯
但是你想一想人的身體本身電阻是很大的要弄到低電壓被電死機率不大

网友D:
說真的很多工廠都沒裝防電擊裝置

電焊作業的安全實務
http://www.cie.org.tw/khc/magaz1 ... %AF%A6%E5%8B%99.pdf

電焊機職業災害案例
http://www.hvac-net.org.tw/menu/download/AI1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說真的很多工廠都沒裝防電擊裝置

電焊作業的安全實務

漏電斷路器
沒裝的也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這樣說沒錯
但是你想一想人的身體本身電阻是很大的要弄到低電壓被電死機率不大

不是一下就電死是被電慢慢加熱煮熟
絕緣不好加漏電~摸到就被吸住了~整個人抽筋無力自救
會電焊機的人大多會被電過沒事~就很少人注意到危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這樣說沒錯
但是你想一想人的身體本身電阻是很大的要弄到低電壓被電死機率不大

1. 這是一件悲劇...

2.  給我們什麼提醒與教訓....

3. 你自已都說的答案:機率不大...
  機率不大,表示 平常沒什麼事,但遇上大多是悲劇收場...

警方晚間6時許獲報,派鑑識人員到場查看,發現2人擠在機艙內,身體被火燒灼炭化,懷疑2人施工不慎引發火警,來不及逃出狹小機艙出入口,慘死在高溫機艙內。廠方向警方表示,下午發現拖船機艙冒煙,但沒起火,派員撲滅後,才知道2工人被燒死。

如果 報導屬實 "...初步研判是電銲作業2次側漏電引起..."
合理的推測是什麼:
1. 電銲機 二次測漏電
  承如你的疑問, 二次測為低壓 "正常"情形下,理應不會被電死...
  重點在你說的 "...身體本身電阻是很大..."的假設!!??

2. 基本上 被電是跟 電流 有關
A: 你被 高壓電電到 那是必然的 I = V/R,
   人體平均電阻並不高,當你接觸的 V很大,
   必然會有被電到(電流)的感覺...

B:  被電到有沒有 生命危險跟電流(與時間)有關...
  如果你是接觸 高壓電塔或台鐵/高鐵 等高壓線
  再加大電流 流經身體,加上一直被電(時間),
  Q=W=PT,未脫離, 往往有生命危險...
  電蚊拍 也是高壓電,但被電 只有接觸點(手部居多),且電蚊拍一放電
  就沒電流了(高壓也消失) 時間很短, 通常都沒什麼事,或只有接觸點受傷...

C: 電銲二次側漏電,雖是低電壓,但再次強調
重點在電流...
  試想一個問題,你在窄小機艙內又高溫環境工作下,你會不會很快流汗
而且是滿身汗,重點就在汗水本身含有 塩份(導電),你又全身汗...
自然與你一開始假設 "身體本身電阻是很大的" 不同...
你在 漏電環境工作,又流全身汗(低電阻),空間窄小...
單一條件 或許危險性不高(設備漏電,不一定會接觸到, 接觸不一定會有大電流(低壓高阻))
但以上 漏電,低阻(流滿身汗),空間窄小,...條件, 就很容易產生 新聞事件悲劇.

別再 鐵齒 了, 所謂 意外意外....一定是在你意料之外...

网友:
流汗因為帶有鹽份,導電性更好,恐導致人體等效電阻更低,增加危險電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