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S5015 電路圖分析

楼主(2017-04-16):
DPS5015 電路圖分析 這是幾個月前我曾在英國網站上的一篇文章...大家將就將就看....我用Google翻譯的.
.
很好,掙扎著再買一個玩具。
令人吃驚的是,80v極限以犧牲一點效率/變壓器尺寸為代價。

因為是降壓(降壓)轉換器,在哪裡你會找到一個60V 15A開關電源器?讓我知道,我也想要一個....

來自舊放大器的55-0-55環形線圈,或者是輸出調整的48v電源變壓器。

是的,我已經想到了這個問題。
哇,你很聰明...我從來沒有想過,丟棄了2-3個,其實電壓波紋比開關電源器好,我可能會改變主意。

DPS 5015零件來了,比我想像的要小。

先鋒立體聲vsx-519v沒有聲音,客戶被遺棄,我將使用電源作為sti說:“55-0-55環形從舊放大器”。發現AC 39.66v X 1.414 = DC 56v -0-56v,可用作雙15A電源。

我可以在同一時間使用電源和linsen的音樂...........電壓我設置為12.35v電流10A(在表頂上的小字母,設置:xxxx xxxxx)

也就是說利用舊的音響放大器, 把它改成雙電源, 電源供應器.
還有更多喔~

网友A:
你真的很天才,你在軍中五級場是設計雄三飛彈的嗎?你退伍太可惜了,再回去服役個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的很天才,你在軍中五級場是設計雄三飛彈的嗎?你退伍太可惜了,再回去服役個十年! ...

因為我很..怕.怕..中國的飛彈, 所以我就跑到美國去了.

楼主:
風扇下面的MOSFET腳(針)需要堅固,即使是全新的,它也已經有了環。 如果你認真的話,可以在其上放置更大的TO-220 MOSFET(四個MOSFET橋)將會產生更多的功率。

“那麼什麼電流可以安全地運行它很長一段時間”
超大型散熱器或油冷卻器用於cpu。

測量DPS5015的電壓紋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bkxL0p7u8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 ... end-dps5015-50v15a/

http://lygte-info.dk/review/Power%20DPS5015%20UK.html
與專業單位相比,它缺少很多:較低的噪音,數字鍵盤和編碼的4個終端連接,電腦控制,更大的顯示。 但價格非常好,工作正常。

  更多 更多 更多.

楼主:
有幫助找到這個mosfet的規格是(四個MOSFET全橋)之一?

風扇下面的MOSFET腳(引腳)需要堅固,即使是全新的(從來沒有加載),它已經具有環路,

PS:看! 多少小啊

希望! 取出微控制器, 我可以用我的TL866A然後讀取固件,然後為你們ZIP。有這些引腳(V GCD)或另一個(Rx B TX)(pic2) 如何?

  more more more.

楼主:
微控制器在LQFP48封裝中為32f100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251732.pdf

PS:任何人都有這些引腳(V GCD)或另一個(Rx B TX)(pic2)的想法。我可以用我的TL866A看嗎?如何?

PS:TX處於引腳30,RX位於引腳31(引腳30是PA9引腳31是PA10?)。

嵌入式SRAM
高達8 KB的嵌入式SRAM以CPU時鐘速度訪問(讀/寫),具有0個等待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控制器在LQFP48封裝中為32f100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t/datasheet/ ...

如果有保護程式碼就讀不出來,通常都會有保護才對。

网友A:
我想請教一下:

1.這片可否改成雙 電源,可否改成成 tracking 功能,這樣實用性就就更廣泛了!
2. 是否改可改成支源串井聯功能,

或者是誰有這一方面的資訊可提供!irp yrhhi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很..怕.怕..中國的飛彈, 所以我就跑到美國去了.

他奶奶滴~~~那個義勇兵洲際彈道飛彈就是你搞滴吧!?

网友A:
怕樓歪了,這個資訊對我很重要,一些計劃就靠它了,我再提一下:

我想請教一下:

1.這片可否改成雙 電源,可否改成成 tracking 功能,這樣實用性就就更廣泛了!
2. 是否改可改成支源串井聯功能,

或者是誰有這一方面的資訊可提供!i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幫助找到這個mosfet的規格是(四個MOSFET全橋)之一?

AOS 的 80V N-Channel MOSFET
http://www.aosmd.com/res/data_sheets/AOD2810.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怕樓歪了,這個資訊對我很重要,一些計劃就靠它了,我再提一下:

我想請教一下:

網搜得不知是否是,您所想的那部份
ELECTRIC POWER SUPPLY CONTROL DEVICE,
AND SERIES PARALLEL SWITCHING METHOD

網頁PDF檔 :   US20120119582.pdf (1.29 MB, 下載次數: 1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網搜得不知是否是,您所想的那部份
ELECTRIC POWER SUPPLY CONTROL DEVICE,
AND SERIES PARALLEL SWITCHI ...

謝謝,我下載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我下載研究看看!

雖然 電源供應器的直流串並聯網切換電路
沒找到直接對應的實體模組 或代用電路

若直接拆開一部雙通道電供
來複製它的串並聯輸出控制電路
並局部修改電路中元件的功率大小以符合輸出容量
這樣是否也可省些時間

另一個方向思考
或許時間多想研究的話
太陽能應用電路中
所使用的併網機
可能也有類似的串並聯應用電路設計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請教一下:

1.這片可否改成雙 電源,可否改成成 tracking 功能,這樣實用性就就更廣泛了!

長官...這個答案是不行.....DPS5015只有最高電流電源設置限制而已

是否改可改成支源串井聯功能, ]  答案是可以但是不實際...因為DPS5015內部線路並不支持tracking 功能....所以支源串井聯功能並不實際.

所以我們很少看到高級的可程式電源供應器, 用小電源供應器並串聯在一起, 因為每一個都要有tracking 功能, 他乾脆做一個大的電源, 而不需要有麻煩複雜地tracking的功能. 因為再好的tracking, 最少也有幾個(Nanosecond) 納秒 (Time Delay) 時間的延遲問題.

基本上是由負載...經過AD轉換器...把傳輸數據給微處理機. 微處理器計算出正確的數值再送去給DA的轉換器. 做出補償的處理....用最快的機器語言, 需要好幾個指令, 所以時間會延遲.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官...這個答案是不行.....DPS5015只有最高電流電源設置限制而已

是否改可改成支源串井聯功能, ]  答案 ...

報告~~

是做的到,小型電源不做的原因是因為"市場區隔"~
同步只是來自同步信號來完成~
你說的 delay 是來自數位信號資料送到達不同電源端,但這不等於這就是內含同步信號。

楼主:
內含同步信號..........哇.........這個太厲害了.  趕快惡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