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PA利豹電源供應器無法開啟

楼主(2017-04-16):
1.保險無燒毀
2.功率晶也都沒壞
3.LM-393待電源換了無效
4.我猜這可能這棵有問題st9s429-pg14  IC查無角位

貼片LM-393

貼片LM-393

网友:
+5VSB有電壓嗎?

楼主:
有待機5v ;惠不惠是管理ic問題 : 第一棵cm6800   第2棵ice3br4765j   第3棵開起ps-on  st9s429-pg14

网友:
來這個版貼文的朋友注意一下︰
一、請說明電源供應器的廠牌型號,如果我這邊有該型號或相關型號方便參考。
二、請先插上市電,在不強制啟動下,測試該電源供應器的VSB有幾V的電壓?

這是電源維修板的老規矩,也可沿用到其他版。

請kafachan版主幫你修改標題增加型號。

至少要有廠牌 型號,關鍵測試電壓(不清楚的話可參考「教學、電子書、零件規格書」)。

你不用心沒有盡到你的義務,別人也有權力考慮是否要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