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武林, 驚動萬教的Mooshimeter.

楼主(2017-04-17):
轟動武林, 驚動萬教的Mooshimeter. 兄弟們請教一下有沒有人用過這個東西?  我想知道說這個東西好不好用?   它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这个Data logging 數據記錄

我知道是美國製的, 但是那台灣有沒有類似的東西呢?

Mooshimeter Introduction
https://moosh.im/mooshimeter/

Mooshimeter Review and Disassembl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TflqGN5l3c

Mooshimeter: Digital Multimeter - DragonInnovation.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AK3nu-59LQ

网友A:
這是個附加功能   我認為這很普遍了
例如說一些手持萬用表就擁有這功能  使用紅外線接口聯機更是可以記錄更多筆資料
有的還有藍芽功能  可以無線傳輸

美國應該有更多二手儀器資源呀

臺式萬用表可以做到聯機
大陸diy自製的儀器也可以透過 RS232 TTL串口來聯機 甚至是程式控制
還且還是五位半的n_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個附加功能   我認為這很普遍了
例如說一些手持萬用表就擁有這功能  使用紅外線接口聯機更是可以記錄更 ...

[藍芽功能  可以無線傳輸 ]

請兄弟您...舉個例子...就是可以在手機上顯示電壓和電流的. 兄弟我才疏學淺, 真的沒有看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藍芽功能  可以無線傳輸 ]

請兄弟您...舉個例子...就是可以在手機上顯示電壓和電流的. 兄弟我才疏學淺, ...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 ... A%E6%B8%AC%E8%A9%A6

優點:

1.黑色底彩色螢幕顯示對比度佳,螢幕面積大顯示資訊量豐富

2.雙組18位元ADC提供高取樣精度電壓及電流數據,並可讓有高階設備的使用者自行校正

3.使用FRAM作為儲存單元,其接近無限的讀寫次數,讓長期資料寫入不會造成元件負擔或損壞(一般EEPROM/FLASH有固定的寫入次數,若寫入次數過於頻繁容易造成異常)

4.D+/D-測量功能,可顯示當下D+/D-電壓,並提供定義辨識結果

5.曲線圖繪製,除了電壓電流繪製外,還有D+/D-電壓曲線繪製,可用來觀察QC 2.0/3.0電壓申請的過程,另外離線曲線儲存繪製功能也可以充當電壓電流紀錄器,並將其結果在螢幕上繪製出來

6.可擴充的藍芽傳輸功能,將目前量測數據傳輸出來讓電腦接收,可以用來進一步處理

7.一組內建自動辨識充電定義輸出埠,可以讓不支援的充電器或是電腦USB埠發揮如原廠充電器的水準

8.內建簡易線路阻抗測試功能

网友B:
這是以後的電表的趨勢,走 WiFi 比藍牙好,因為 iOS 系統不支援藍牙。

美國的

大陸的

有螢幕顯示也比沒有螢幕的實用,如果沒有急用再等一陣子看看還會再推出好幾台。
也有 DIY 者等不及了自己加 WiFi 模組進去,我看 APP 程式也要自己寫才能好用。
https://blog.adafruit.com/2016/07/01/fluke-15b-digital-multimeter-upgraded-with-esp8266-wireless-fidelity-wifi/

网友:
這兩種 有藍芽

實際上就是透過  HC-06 模組達成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129824943

沒細講看看就好 要下載他的的說明書才能看到 寫得很詳細 更新也有紀錄 我喜歡的的做法
   我還沒他的表頭   快要買了這在我的口袋名單中了  來替換掉下面這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136040447
這個我有兩顆     好用 不是很愛用  目前偶爾用用

楼主:
兄弟這個不行...這個很接近.但是他的電壓有限制的5-3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以後的電表的趨勢,走 WiFi 比藍牙好,因為 iOS 系統不支援藍牙。

美國的

據我了解他們這個價錢好像都不菲?

這個絕對是未來的趨勢...趕快請老大, 去挂一點貨物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據我了解他們這個價錢好像都不菲?

所以才叫您等一等,大陸那台看起來像是手機規格下放到萬用表裡面但是不知 APP 寫的如何?
產品規格與功能是一回事,使用者介面的開發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才叫您等一等,大陸那台看起來像是手機規格下放到萬用表裡面但是不知 APP 寫的如何?
產品規格與功能 ...

這個PID溫度控制器,有些學生自己就寫程式, WiFi給手機可以顯示溫度曲線....不會太難的... APP 2萬塊人家就幫你寫好了. 然後再用128 位元的AD DA 轉換器, 把資料WiFi送給手機就好了.

其實是零件更少, 速度更快, 但是要用微處理器.

网友:
寫個 IOT 的, 現在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PID溫度控制器,有些學生自己就寫程式, WiFi給手機可以顯示溫度曲線....不會太難的... APP 2萬塊人家 ...

128 位元的AD DA 轉換器 => 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狼大]UIMeter高精度5位電壓電流表簡介及測試

網購

哥哥你這個有點離題:  題目是, 手機WiFi萬用電錶

高精度5位電壓電流表, 這種電流電壓表, 會越做越複雜越做越精密. 但是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用WiFi把數據送到手機上. 且可以把資料儲存.

這表頭很好, 可是已經過過時了, 我的意思是說中國大陸絕對會用非常低廉的價格, 把這個(高精度5位電壓電流表)市場全部吃掉. 因為中國大陸已經會做客戶定制的的積體電路 SoC ( System on a chip)只有不斷的創新, 申請專利.....才能保持一小部分的市場. 我在想以後的學生的家庭作業, 就要寫一個出來這樣子的電壓電流表的電腦程式出來.

网友A:
說穿了還是在RS232 或是IIC為基礎下去轉換無線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穿了還是在RS232 或是IIC為基礎下去轉換無線通信的

RS232, IEEE488.... 大哥..這些現在都有一點過時了, 現在沒有人在用這個....應該是這個 IEEE 802 Wireless Standards. 1 Gigabit Ethernet (GbE) to 10 GbE. 現在已經在作這個速度  25 GbE-- that's 25 times the bandwidth of 1 GbE .

我在想如果你要實現示波器在手機上.............一定要有很快的轉換器和即時的快速的WiFi傳輸系統...........別忘了還要加上這個SIM Chip 來儲存龐大的資料......來實現你的存儲式示波器在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