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樂金 LG RM-37LZ55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7-04-17):
樂金 LG RM-37LZ55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PART1之~無法開機維修~

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亮無法開機

型號~LG RM-37LZ55

內部照

電源板

電源部分檢測為待機迴路電解電容失效,造成待機電源輸出不足無法開機,全板更新電解電容 * 16

待機電源輸出正常~5V

完修測試畫面

PART2之~更換主機板公板~

話說電視修好等待客戶取件空檔,擺著收看了4天一切正常,第5天早上看完晨間新聞後關機出門,
下午回家想看一下電視,遙控器一按沒反應,再按電視POWER鍵也一樣。

再次拆機檢查鎖定主機板檢測,這麼大片主機板要抓蟲,以吹風機加熱法最為簡單方便,先吹電解電容無效
再吹最大顆BGA IC不到10秒按POWER鍵立馬開機,原來是IC BGA錫裂造成,因無BGA植錫球設備技術,與客戶溝通後
決定改公板

主機板

公板~樂華T.VST59S.21液晶電視板~燒錄1366*768 8BIT解析度韌體~

面板型號~LC370XW01(SL)(13),30PIN LVDS介面,1366*768 8BIT解析度,屏電壓DC12V

T-CON

清除舊板等障礙物,量測公板尺寸定位鑽孔鎖銅柱

舊主板左上角連接線插座部分裁切下來省去一堆線材的焊接,公板就定位配線完成

完成整體照(舊POWER因開機啟動不穩問題一併更換)

蓋上外蓋完工

測試畫面

T.VST59S.21B (21_A2)20121022152508353.pdf (1.16 MB, 下載次數: 107)

网友A:
真是不錯的客人..遇到故障五日 還能接受換公版..wet大大的溝通技巧一定很不錯...因為剛收完一筆故障..又要花錢改公版..很多都會發火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錯的客人..遇到故障五日 還能接受換公版..wet大大的溝通技巧一定很不錯...因為剛收完一筆故障..又要 ...

電視修好客戶尚未取回,我無聊就開起來看新聞,

談好的維修費再酌加300,新主板又看的久,

應該是皆大歡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視修好客戶尚未取回,我無聊就開起來看新聞,

談好的維修費再酌加300,新主板又看的久,

這樣很嘔~~明明修好放在那好幾天

為什麼AD板上主IC一定得用BGA的封裝.....唉

總之,客人不錯啦~~有的人才不要多給你300直接凹你修(抱歉我看過太多黑暗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