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ONY ZL SIM卡座 更換問題

楼主(2017-04-17):
請問一下~~小弟這隻手機 因為無法讀取SIM卡 電信訊號

所以把它拆開來,想換換SIM卡座~~結果好像斷了主要焊接的PIN腳銅片

不知道還有沒有救呢? 謝謝

网友A:
emomi552000大左邊那點有貫孔,不知是貫到內層還是貫到背面,貫到背面應該可用細銅線加強,右邊的個PAD好像只是固定用,還有其他三點,那點應該可無視他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omi552000大左邊那點有貫孔,不知是貫到內層還是貫到背面,貫到背面應該可用細銅線加強,右邊的個PAD好像 ...

dave大大 我也不是很懂 怎麼看貫到背面,想說這張 不知道~~還有沒有救~哈哈

貫到內層就沒救了嗎? 謝謝

网友A:
emomi552000大我是想說如貫到背面看能不能把貫孔清乾淨細銅線穿過孔來焊,這我不知道能不能走飛線,照理來說要看該線是不是配對、是不是高速,不是就漆包線從背面飛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omi552000大我是想說如貫到背面看能不能把貫孔清乾淨細銅線穿過孔來焊,這我不知道能不能走飛線,照理來 ...

Dave大大 你方便留line嗎? 想請教您比較方便!!?@@ 站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