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TC-32VPL 32吋液晶電視 有聲無影

楼主(2017-04-17):
這台 Panasonic TC-32VPL 是撿到的 ~
初次上電狀況為有紅色電源燈, 按下開關後轉綠色,
但是螢幕僅亮一下就滅了, 背景仍有聲音.

拆開後, 看到 12V 電容爆了, 心想是軟的,
換完電容後, 並把大電流及高溫零件預先補焊過, 發現仍是有聲無影.

量過電源 12V, 24V, 5V 均是正常的,
心中有個方向, 應該是高壓版 NG 了, 本想偷懶, 買現成的
但看到一片要賣 $700 塊, 這念頭又縮了回來

再抽絲剝繭下, 發現一處保險絲電阻應該是虛焊了, 錯誤處平行展開
全部去錫, 重新上錫 ~ 終於完修 ~

01.名牌

02.12V 供電處爆容

03.最後的兇手 ->因高溫而虛焊的保險絲電阻

04.上機4小時了, 收工

网友A:
日本佳美工也照樣爆給你看!!

网友B:
經常有好東西可檢,恭禧完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佳美工也照樣爆給你看!!

用了10幾年, 夠划算了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經常有好東西可檢,恭禧完修 !

感謝 金感謝, 祝你也有好東西ˋ撿 ~

网友C:
這位兄弟經常撿到.....高價值、軟的、廢棄物....

我都撿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位兄弟經常撿到.....高價值、軟的、廢棄物....

我都撿不到... ...

這台明明就很硬

网友C:
外殼很硬還是面板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殼很硬還是面板很硬?

烙鐵頭比較硬 ~

网友:
嘿嘿嘿 賺到一台搂~~~ 日本電容照樣爆(這機型修過兩台 也都2005左右出產的~照壽命也是該爆了
這機型的電源版特別容易壞,不只是電容,PWM高壓管理5V那顆鎖在散熱片上的六隻腳的也會壞
主機板也會壞(還不少呢...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不硬不硬,修好的都不算硬!

网友:
恭喜pmerw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還是pmerw大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