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511電源板故障請教

楼主(2017-04-18):
acer AL1511螢幕電源不過電
拆開後看到電源板有燒焦的痕跡
如下圖照片所示
我用電錶量了一下
發現燒焦處沒有通導
請問是否把燒焦處的銲錫補上
弄成通導即可修復?

螢幕背板拆開後

螢幕背板拆開後

電源板背面插座

電源板背面插座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插座燒焦

插座燒焦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网友:
照片太小了~~~~看不清楚啊

楼主:
抱歉,已補上大圖

网友:
把黑焦炭化的地方清理乾淨先~~~~再來張正面處

它電容沒破裂嗎?

楼主:
用去漬油清洗嗎?
目視後沒發現電容有凸起或破裂
今天晚點清洗後再拍照上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去漬油清洗嗎?
目視後沒發現電容有凸起或破裂
今天晚點清洗後再拍照上傳 ...

不要用去漬油,一來毒性很強,二來流到線圈溶解掉漆包線的漆,那就不妙了

若你沒有專用清潔電路板溶劑,可以用酒精(只能藥局賣的濃度 9x%) 或是 異ˋ丙醇 (化工行購買)

若以上多沒有,那你就先用橡皮擦吧!  再補點錫吸掉舊焊點即可清除

楼主:
了解
回去後我再試試看

网友:
已經有塑膠片擋住了,還是短路,清乾淨補錫後不要馬上就送電,先用電錶量一次測是否無短路,對地是否無限大,量測都正常才可以送電哦!祝早日完修!

楼主:
初步清潔完畢
請看圖
對了一下壁面插座
發覺是插座N相端子銲錫處燒毀
下一步是先補錫嗎?

网友:
黑炭要刮掉~~那會導電....相關元件有故障嗎?

楼主:
請問是用刀片還是銅刷去刮?
我用牙刷清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用刀片還是銅刷去刮?
我用牙刷清不掉

美工刀去刮....黑色碳化要去掉,因為炭會導電

楼主:
我盡力了
感覺很像在清創
越挖越大洞
剩下黑黑的清不掉
除非把插座母座解焊後
用銼刀磨
需要這麼做嗎?

网友:
這算啥~~狼大還挖空過呢,這是單層板....可見燒的多嚴重

沒有元件損壞?~~~否則弄好又燒

還是你乾脆買塊P+I板換上去算了.

网友:
把腳剪掉離開PCB從零件面焊飛線試試,如a471大所說碳會導電清不乾淨有危險

网友:
這樣OK了,補線就可以但要量一下藍色那顆突波吸收器,周邊零件有無被貫穿,如果沒短路應該可以通電試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