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9RV6500 待機燈亮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7-04-18):
同事家裡的,主訴就3個字:不能看

上電後,大多數時間只亮待機紅燈,所有按鍵不反應,偶爾按電源鍵會亮開機藍燈,偶爾面板會有顯示,一段時間後會有平行紅點線

機背

名牌

電路

電源板,看來還好

AD,紅箭頭12.3V,藍劍頭4.8-5.02V,綠箭頭POWER-ON 1.6-2.5V不穩定,其他穩壓IC電壓3.3或1.5V,初判AD有問題

手摸主晶片,上電後才5秒就會燙手

建議換良品主板(換晶片或BGA已超出小弟能力,而且網拍良品才1200),問題是這台面板不知規格,怕買了不能用

找得到的貼紙

可以請前輩說明這是友達的哪塊面板嗎,還有可否提供規格書,作為換公版參考

网友:
友達的會有"AUO"字樣 這台完全沒有 應不是友達面板

网友A:
96.39S05.002就是面板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96.39S05.002就是面板型號

可以請G大提供詳細資料嗎

這塊面板有點詭異,AD跟P+I板鎖的鐵板應該就是面板,小弟試著拆開拆不太開,怕硬上會破屏

所以這塊面板雖然是LED的卻非常厚,鐵板裡面都是空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G大提供詳細資料嗎

這塊面板有點詭異,AD跟P+I板鎖的鐵板應該就是面板,小弟試著拆開拆不太開,怕 ...

我不是友達員工沒有資料.請洽詢友達.謝謝.

网友:
網路上找不到相關規格,樓主大概也找過了,改公板要花一點功夫了,沒屋頂的賣家有在賣零件機,要不要問看看,助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找的
http://www.kenotrontv.ru/forum/files/file/856-benq-39rv6500-tw-9hv3m75aat/

多謝F大指導,小弟已經建議業主考慮冒險直接買殺肉料,1200當作簽大家樂,有用就是賺

楼主:
小弟先用熱風槍土法煉鋼

晶片上墊個10元,注入免洗助銲劑後熱風槍烤到10元變色

冷卻後上電

可以看了,交代業主先組裝撐個一陣子,再決定要不要換殺肉料

楼主:
暫時完修,請版主修改標題,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暫時完修,請版主修改標題,謝謝

恭喜完修

网友C:
恭喜完修,能撐多久算多久,搞不好買殺肉的板子也是有一樣的問題,要不然就是晶片要重植了,就看機主的忍耐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能撐多久算多久,搞不好買殺肉的板子也是有一樣的問題,要不然就是晶片要重植了,就看機主的忍耐度了 ...

多謝提醒,小弟也是有跟業主提到,小弟土法煉鋼能正常,表示要重做BGA,之前單位里有人筆電顯晶重做BGA花了800,所以業主傾向買殺肉粄

小弟試機時,主晶片有上1片殺肉的南橋散熱片,2小時後散熱片熱到會燙手,估計50度以上,看來原廠夠卑鄙,想盡辦法要過保就掛

小弟也有建議不論新舊板,裝機前要上散熱片,最好能加風扇

這台是同事小叔的,所有人在矽品上班,製程部門的小主管(念商的),小弟有提到凹矽品的製程或品管部門代作BGA,百萬級的機台效果應該比較好,同事說她小叔年薪2000K,東西壞了立刻買新的,是同事公公捨不得ˊ丟要同事問小弟能不能修,果然有錢就是任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謝提醒,小弟也是有跟業主提到,小弟土法煉鋼能正常,表示要重做BGA,之前單位里有人筆電顯晶重做BGA花 ...

我覺得是否考慮立一個方案

換公板~我覺得徹底換掉比較好,不然原本就故意過熱,二手良品我估計因該壽命也不會長到可以看個2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是否考慮立一個方案

換公板~我覺得徹底換掉比較好,不然原本就故意過熱,二手良品我估計因該壽命也 ...

小弟考慮過換公版,但是在不確定面板資訊情況下,還是只能屈伏在原廠淫威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謝提醒,小弟也是有跟業主提到,小弟土法煉鋼能正常,表示要重做BGA,之前單位里有人筆電顯晶重做BGA花 ...

個人看法...這樣應該稱不過幾個月甚至幾星期就會回復故障,回焊對已經氧化的錫球只有短暫的效果
矽品公司應該不會因為這種小case做個人的bga,而且他們的本業是晶片封裝跟製造,植球bga需要鋼板跟符合大小的錫球,
想要找矽品做這種小工,應該是連考慮都不用想....
現在很多板子都用bga.但我認為良率滿高的,除非是通病以及出廠的用料有問題,公司也有品管以及檢驗部門,若整批有問題一定會有招回,
不然bga這部分都先不去懷疑
個人認為故障點在其它處,可再觀察看看
修電視越來越難修了,尤其是整合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看法...這樣應該稱不過幾個月甚至幾星期就會回復故障,回焊對已經氧化的錫球只有短暫的效果
矽品公司 ...

多謝提醒,小弟有跟同事說明,上熱風槍只是確定問題在BGA,不是這樣就完修

是電視所有人在矽品上班,否則外人哪有這種機會

网友F:
這一台我差點買下去ㄝ~~~~~看樣子故意讓它熱到過保就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一台我差點買下去ㄝ~~~~~看樣子故意讓它熱到過保就壞

可是不只BENQ,只要是消費性電子產品,大家都這樣搞

同事後來有說,這台剛過1年保就掛過1次,這已經是掛第2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不只BENQ,只要是消費性電子產品,大家都這樣搞

同事後來有說,這台剛過1年保就掛過1次,這已經是掛 ...

他們也很厲害,知道該晶片運作溫度是多少,在多少溫度下運作多少時間之後
BGA很可能會失效。只要能過了保固才壞~~~他們就省下一組散熱器的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