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熱水瓶無法加熱 : 大家源TCY-2033

楼主(2017-04-18):
廠牌:大家源
產品型號: TCY-2033
問題簡述:無法加熱
故障起因&故障情形:加冷水後開始加熱,20秒後,聽到一聲"波",然後就停止加熱了,加熱燈還亮著。

還沒拆開看,請問這"波"的一聲最有可能哪裡壞掉 ?
因為還沒拆開,水瓶還燙著,所以請各位隔空抓藥,先讓我有個方向...感恩!

TCY-2033

TCY-2033

网友A:
看來要聽音辨位了.
我壓..加熱器壞了.

网友:
過熱保護跳開了

楼主:
各位觀眾!剛剛把熱水瓶拆開, 謎底揭曉了! 那"波"的一聲是.....

如下圖:藍色虛線圈起來的地方,自動解體了,買不到1年半說...那"波"的一聲是白線上的陶瓷圈打到外殼的聲音。

想請問:
Q1.這是用焊錫接合嗎?
Q2.這條線的作用是?
Q3.這條白線外皮脆化,需要換嗎? 我看裏頭不像是普通電線,是螺旋狀

网友:
Q1是加熱管壞了,
要買加熱組一組來換.

网友:
看樣子是短路燒斷的,好危險

网友:
好危險 還是放棄吧...
----
5#"如下圖:藍色虛線圈起來的地方,自動解體了..."
藍色虛線圈 下方 有兩隻長螺絲 ,
拆下後 應該可以觀察短線情況
但 Q1問題 屬 加熱線端子 ,  絕不能焊錫接合

网友:
這個零件不好買,就小弟所知目前台中縣市家電廠原則不外賣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來要聽音辨位了.
我壓..加熱器壞了.

真的可以聽音辨位耶…真的是加熱器壞了!!

网友:
這種故障例子還是首見,以往都是溫度保險絲/電容/溫控,,,等等,這個還是首見,
換整組加熱還不如換一台新的 !
這個牌子的電器產品大賣場都賣很便宜,問題卻很多,要注意 !

楼主:
感謝各位回應!

後續狀況報告:

1.) 本來想拿之前壞的熱水瓶拆電熱片零件來換,沒想到這壞掉的3個,電熱片都不同,放棄。

2.) 又想去網拍買新的電熱片來換
        A.露天:一個賣270+60運費,新的熱水瓶才900,放棄。
        B.淘寶:鋁的電熱片都是220V,問老闆說不能用。110V要訂做,白鐵的,含郵45RMB+過海費20=65RMB(約台幣300),放棄

3.) 最終,在PCHOME24買了個特價品,晶工JK-7150 ,五公升,NT$999。
     本想買高級一點的 無蒸氣孔 熱水瓶,想到我只是水沸騰後就關掉開關,然後等水變冷就裝在玻璃壺,不會一整天插電。所以就買的大容量便宜的。

XD 2014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回應!

後續狀況報告:

舊的就算修好也是高危家電,
換新是正確的選擇.

网友A:
是說您家壞的熱水瓶還蠻多的XD, 但另二個如果不是壞加熱器,那修好的機率蠻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說您家壞的熱水瓶還蠻多的XD, 但另二個如果不是壞加熱器,那修好的機率蠻高的。 ...

另兩個都是內桶的漆剝落,應該沒得救。所以我後來都買白鐵內桶了。
日本品牌好像沒白鐵內桶的熱水瓶?不知有沒,我是沒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兩個都是內桶的漆剝落,應該沒得救。所以我後來都買白鐵內桶了。
日本品牌好像沒白鐵內桶的熱水瓶?不知 ...

建議用瓦斯爐將熱水燒開,
再加入熱水瓶,
這樣熱水瓶會比較耐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兩個都是內桶的漆剝落,應該沒得救。所以我後來都買白鐵內桶了。
日本品牌好像沒白鐵內桶的熱水瓶?不知 ...

我只看過白鐵的,原來還有上塗層的,鍋具有塗層的我都不買,難免會有掉漆的疑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用瓦斯爐將熱水燒開,
再加入熱水瓶,
這樣熱水瓶會比較耐用.

嗯~家裡沒瓦斯,都用電的。所以停電洗澡就只好洗冷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過白鐵的,原來還有上塗層的,鍋具有塗層的我都不買,難免會有掉漆的疑慮。 ...

日系品牌熱水瓶應該9成以上都是有塗層的,日系保溫杯也8成有塗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