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優派ViewSonic VA2212A-LED 22吋LED液晶螢幕右半邊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7-04-19):
這台優派ViewSonic VA2212A-LED LED液晶螢幕.右半邊沒有影像黑屏.

液晶螢幕型號:ViewSonic VA2212A-LED

拆機.

驅動板.

電源升壓板.

正當準備.面對面板進行手術時.
取下屏線.先來洗個澡清潔一番.

再裝回去.
順道取出照妖鏡一照.竟然好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靠~LED化之後連P+I板都那麼精簡了...

AD可以"升級"成有DVI介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LED化之後連P+I板都那麼精簡了...

AD可以"升級"成有DVI介面嗎?

可以啊!.有錢好辦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有錢好辦事.

除了補足DVI介面相關電路元件之外...韌體也要更換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補足DVI介面相關電路元件之外...韌體也要更換對吧?~

單然

网友:
恭喜完修,G大是     "當然",不是        "單然",小的沒有任何冒犯之意,請見諒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完修恭喜

网友:
請問是用『麗仕』香皂,還是用『澎澎』香浴乳?

网友:
專業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