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ausu a52j bios

楼主(2017-04-19):
1.過電不開機,
2.一上電就自動開機,風扇一直轉…
3.無法關機,強按關機鍵,燈號會一直閃…

楼主:
附上機子備份的bios

1.78 MB, 下載次數: 20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機子備份的bios

備份修改

楼主:
感謝獅大,目前燒錄完,變成不過電了,請問是否還有其它的板本呢?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大,目前燒錄完,變成不過電了,請問是否還有其它的板本呢?感謝您…

CMOS電池有裝上還是拆下
拆下CMOS電池看可不可以觸發
或者試試這版不清楚網卡會不會驚嘆號

楼主:
恩恩!交叉測試了,拔掉電池,可觸發,但情形和說明一樣,看來不是bios的問題了,有其它的問題,感謝獅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交叉測試了,拔掉電池,可觸發,但情形和說明一樣,看來不是bios的問題了,有其它的問題,感謝獅大… ...

可觸發時電流跳變多少
檢查EC附近的103排阻

楼主:
3.3v,風扇狂轉,但按開關強制關機時,會變成閃燈,關不起來…風扇變小…

楼主:
回報獅大,另一版可正常開關機了…螢幕會顯示了…網卡部份還沒試,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