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備用的LED測試器

楼主(2017-04-19):
小弟, 最近有研發了一個LED測試器.....最簡單的.....專門為沒有時間又比較懶的, 有事業基礎地有錢人研發的...........有一個條件就是說你要有很多的電視機的零件的話............我在這裡可以教你們做一台測試器可以說不用半毛錢...預備用的小三型LED測試器....也沒有任何焊接.....也沒有任何零件.....也沒有需要郵購任何電子零件......全部製作時間只需要5秒鐘..如果有需求的請讓我知道. 因為我要花費時間照相.

平時可以當成LED測試器使用..........緊急時可以當成電視機零件使用, 可謂一舉兩得.........專門是為老闆級的人設計的預備用的小三型LED測試器.

5 個人以上的回覆....我才會公佈這個秘密: 老闆級的預用小三型LED測試器.  因為我是痞酷會員了, 已經不需要積分了, 哈..哈..哈.

葵花神功 一統天下 稱霸武林

楼主:
就在我們身邊可能現在就有20台LED測試器, 而我們都無法察覺. 因為廠商都不肯定公佈詳細資料.

首先我们要找出來

philips 55pfl7505d/f7   電源板  UPBPSP0SM002 (PSLF201402A, 2821A)

電源板驅動.....四組...... LEDs 發光二極體組合....理論上是可以做4台LED測試器...但是呢? 板子太大了不方便....所以我們就把目標轉向小一點的電視.

=============================================================================================
我的學習:

電流吸收特性
由於LED需要完全穩定的恆流電源,因此LED驅動器的主要作用是將電流設置為ON時的標稱值,並在OFF時將電流設置為0 A。 因此,控制調節精度的反饋迴路需要非常精確的電流吸收器

雖然有各種電流接收器設計,電視背光(電流調節優於±0.5%)的精度要求需要精確的運算放大器來設置獨立於I LED電壓的I LED電流。 但是在背光驅動器應用中,任務更具挑戰性,因為電流調節的精度必須保持,即使電流下降的電壓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這是一個難以滿足的要求,但來自ams(AS369x,AS381x,AS382x,AS385x)的4代非常精確的電流吸收式LED驅動器是專為這些應用而設計的。 這些器件還包括偏移補償運算放大器。 電流吸收器驅動器需要在漏極(V DS(sat) )處的最小電壓,以確保飽和區域內的宿晶體管的完整精度和正確工作。 對於飽和區域,柵源電壓主要控制輸出電流。

如果電流吸收器以高效率運行,則V SET和V DS之間的電壓降非常重要。 帶有內置偏移消除功能的運算放大器的LED驅動器可以將V SET保持在低至125-250 mV的水平。 允許在V DS(sat)為150 mV以上的V DS額外餘量時,需要大約400 mV的電流吸收點的總電壓降。 對於一串八個LED(其中V f = 8 x 3.2 = 25.6 V),這導致I SINK中的功率損耗約為1.5%。 如果在ams的背光LED驅動器中沒有偏移消除,則V SET的值將更高,從而導致當前電流源的更高的功率損耗。

楼主:
功率優化的反饋調節

功率優化的反饋調節
如上所示,從LED驅動器到SMPS的反饋路徑將漏極電壓設置為最小所需值。 輸出電流吸收器可以使用簡單的定義的電流輸出驅動器和外部電容器(或數字控制電路來實現,該控制電路設置攻擊/釋放時間,並用數字控制電流輸出模擬轉換器(I DAC )。

這兩種解決方案都能提供良好的效率,可與每種具有電壓反饋功能的SMPS配合使用,並可通過將混合架構系統中所需的多個驅動器的反饋線連接到同一個SMPS來實現。

但是,第二個數字實現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優勢。 除了不需要輸出電容器,數字電路還使設計人員能夠自由地定義反饋系統的攻擊和衰減時間。

通過選擇快速啟動時間,結合衰減延遲和相對較慢的衰減,可以提高顯示器的性能。 在需要亮度快速變化的場景中,這種效果特別明顯。 在這種情況下,當屏幕從黑暗變為全亮度時,快速的攻擊時間消除了可察覺的亮度偽影。 模擬解決方案在短暗的暗幀期間逐漸降低LED的輸出,導致在下一個亮幀獲得完全亮度的可見延遲。

這對於電視觀眾來說是一個明顯的分心,因為電影和其他視頻內容從一幀到另一幀創造了很大的動態。 通過將幾百毫秒的延遲插入到衰減指令中,可以通過數字調節電路消除這種偽影。 因此,當明亮的幀被暗幀的短序列中斷時,第二個亮幀以全亮度開始,因為驅動器已經自動延遲了電壓斜降。 實現衰減延遲的數字反饋算法可以在ams的產品中找到。

集成在LED驅動器IC中的另一個有用功能是快速的串行外設接口(SPI)。 在直接背光電視中,LED以大量相對短的串排列,使面板的小面積可以變暗以節省能源。 通常,這種佈置在16×16場的矩陣中包含256個通道,每個通道通過脈衝寬度調製(PWM)單獨配置。 但是,生成具有可變PWM寬度延遲的256個PWM信號是非常強大的處理任務,即使是最快的微控制器。

因此,這些背光系統使用集成在LED驅動器IC中的局部PWM發生器。 這樣可以通過簡單的SPI數據傳輸配置亮度。 在具有多個驅動器IC(例如,每個IC具有16個通道的256個通道和16個IC)的架構中,LED通道可以通過菊花鏈連接SPI信號並將V SYNC幀中使用的數據傳輸到幀來配置之前。

在這種安排中,通過SPI的數據傳輸可以以400Hz幀速率達到20Mb / s或50kb /幀的速度。 這足夠快以改變與實際幀同步的每個場的調光。 因此,微控制器的最小開銷可以實現理想的局部調光。

邊緣照明系統的智能調光
這種局部調光技術只能通過直接背光系統進行。 但是邊緣照明也可以實現一定量的智能調光。 特別地,PWM調光可用於改變亮度而不改變白色LED的色溫。 而不是將邊緣照明的LED永久設置為特定的亮度值,可以通過改變脈衝寬度動態地改變亮度。

另一種省電的技術是動態亮度縮放(DLS)。 使用這種技術,在某些場景下,LCD的白平衡/亮度水平有所增加,從而可以降低背光LED的功率輸出。

降低功耗的另一種方法是使用環境光傳感器。 如果正在觀看電視的房間相當暗,則可以減少背光亮度.

原文在此  http://www.edn.com/Home/PrintView?contentItemId=4406820

所以我們要找的是這個:  單串和單DC-DC轉換器電視電源板.

楼主:
單串和單DC-DC轉換器電視電源板.  因為廠商不給資料.....所以我們只好從驅動器IC的來研究.

Microsemi 的 LX27901 DS_LX27901_0_3_03_27_13.pdf (997.97 KB, 下載次數: 12)

LX27901是一個非常的多功能高性能..用於驅動LED的控制器HVDC(輸出)軌標準PFC前端控制器允許用戶利用三種不同的轉換器驅動方案,LLC(諧振),常規PWM控制,和Microsemi專有同步方案,全部可選通過多功能ENABLE引腳。

LED Current Balancing .pdf (1012.23 KB, 下載次數: 11)

現在下面這個圖; 如果我們改變著電流和電壓的電阻器.....則可改變LED驅動器的電流和電壓........現在講到了重點: 葵花神功 一統天下 稱霸武林: 基本上來說..如果加上兩個可變電阻器..他就是一個調電壓可調電流開關式電源供應器.

葵花神功:   重點是在這兩個Vsens 和 Isens 如果你可以改變它的值......那就可以改變電壓跟電流了.

楼主:
那你會說.............[老大你只會放屁.]...............實例呢.......那實際的例子呢?

對不起有一點破....因為3年前我改裝的.   哈...哈....葵花神功 一統天下 稱霸武林. 小弟在此拋磚引玉......全世界我首次公佈在此.....請你們珍惜..希望同學們有更好的製作...可以發佈出來......每一個電源板子都不一樣, 但是原理卻是相同的. 花了很大的篇幅跟你們講解基本的原理, 是因為......你一通...........就全通了.  葵花=向日葵

Samsung BN44-00499A (PD55AV1_CHS) Power Supply / LED Board
http://www.shopjimmy.com/samsung ... upply-led-board.htm

[我在這裡可以教你們做一台測試器可以說不用半毛錢...預備用的小三型LED測試器....也沒有任何焊接.....也沒有任何零件.....也沒有需要郵購任何電子零件......全部製作時間只需要5秒鐘..] .....................可是和你說的不一樣啊?

不要急請明天繼續收看(預備用的小三型LED測試器)...........第2集 明天繼續.

网友:
自官,沒這麼嚴重吧,來段笑話影片, 大家笑笑!

网友:
我挺感興趣的,期待大大的公開教學

楼主:
苦苦的等了2小時才兩個人...看來這種東西...大家都有了...所以我說是預備用的LED測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苦苦的等了2小時才兩個人...看來這種東西...大家都有了...所以我說是預備用的LED測試器.

時差問題
您的PO文時間
台灣區段屬凌晨睡眠時間
不是每個人都是超人,不用睡覺的

网友:
拿板凳排隊

楼主:
我要回去吃飯了

苦苦相等只有四位觀眾.....好吧!...先透露一點劇情...電視中的LED驅動板既然能驅動LED ....為什麼不能拿來測試LED呢?  僕花了很多時間...僕做了很多實驗....終於修成正果...煉成了葵花神功......請明天繼續收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回去吃飯了

苦苦相等只有四位觀眾.....好吧!...先透露一點劇情...電視中的LED驅動板既然 ...

不好玩!!~~不好玩~~不玩了!!!....我要去找好玩的了
(射鵰英雄賺....老頑童周伯通的經典台詞)

我來....當個第五位觀眾...
您真的是個....不折不扣的.....老玩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回去吃飯了

苦苦相等只有四位觀眾.....好吧!...先透露一點劇情...電視中的LED驅動板既然 ...

該不會拿升壓公板接三用電表充數.

吊胃口或開玩笑可以.但是請不要像論壇有些人.

有所求才會來.習慣性來騙積分.最後又不公佈.個人鄙視這種行為.

网友:
我是建議一下,別吊胃口了,扭扭捏捏的,讓我想到旳是:

1. 要有多少回覆才繼續
2. 要有多少加分,才分享

這些都是虛名,過往雲烟,不切實際,別學這些了!
我承認你技術高過我,但我一定要求人嗎?
非也!
痞酷若沒一些人無私的付出,我想也無今日的規模!
我這些說的有些重,但幾分真切,自忖了!

网友:
期待中.......雞排準備好了...

网友:
老闆來包米花汽水

网友:
檢視: 100|回覆: 11

大夥都等著您 !....  位尬 !!!!  peter5438  大大 !!!

网友:
各位客倌讓我繼續看下去!

网友:
我都是把他那重複性的固定文,當作是一個圖騰,這樣才會覺得他還蠻風趣的(好像有點勉強)
不過他的中文文法看起來有點吃力這是真的.但他愛分享,這要給他加加油,給他拍拍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玩!!~~不好玩~~不玩了!!!....我要去找好玩的了
(射鵰英雄賺....老頑童周伯通的經典台詞)

正所謂 老翻顛 就是這樣...

一下說 打字慢, 但又一直打字...

网友B:
食飽吂?
食飽快快講,毋莫緊打嘴鼓咧!
捱 先 承 蒙, 恁 仔 細 !!

楼主:
Maroon 5 - Sugar : 這部片子拍攝的地點就是在加州, 你可以看出美國是一個民族大熔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9R8_2nJtjg

1997 Harley Davidson $8000
皮帶傳動

网友:
阿擱來勒,天已荒地已老(感覺妳再偷笑)飛龍在天演久了戲就爛了.

网友C:
以上這篇回文po 錯板((#18),應放在汔機車板較合適!
板主處理一下囉!另外這篇和你的原意有何關連,可解釋一下嗎,還是說現一下!高人一等!
我不是針對你,若發好文,我一樣給你加分,但這種文我想不必了,感覺上你在耍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roon 5 - Sugar : 這部片子拍攝的地點就是在加州, 你可以看出美國是一個民族大熔爐.
https://www.youtube ...

你客人的車 怎麼貼這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客人的車 怎麼貼這裡

有刀...

网友:
好便宜的重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食飽吂?
食飽快快講,毋莫緊打嘴鼓咧!
捱 先 承 蒙, 恁 仔 細 !!

benson大,小弟有看沒有懂。

懇請指導。

网友:
瞧不起這個人,
耍痞酷網全部的人,
還號稱居住在國外的台灣人,

說實在的發文內容我這初學者都看不懂,
每次我都忽略,
雖然我很認真想學..
現在連看都不想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enson大,小弟有看沒有懂。

懇請指導。
食飽吂?
食飽快快講,毋莫緊打嘴鼓咧!
捱 先 承 蒙, 恁 仔 細 !!

客家語
翻譯成台語:
甲霸沒?
甲霸就腳金講  賣巄噴給龜 (打屁吹牛)
挖先感謝,感謝!

翻譯成國語:
你好,吃飽了嗎?
吃飽了就快快講喔~ 別只打屁吹牛
我先感謝囉,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benson大,小弟有看沒有懂。

懇請指導。

因為這位彼得我是三八大(不是你這位彼得180,身高嗎???)有說過他是客家原生種,所以寫些老祖宗語言跟他溝通溝通,大意如下:
吃飽了沒?
吃飽了趕快講一講,不要一直在那閒聊打屁啦.
我先在此謝謝你的好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上這篇回文po 錯板((#18),應放在汔機車板較合適!
板主處理一下囉!另外這篇和你的原意有何關連,可解釋 ...

這應該是打屁區吧?
cremaker大大您太嚴肅了吧...

偶好害怕好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這位彼得我是三八大(不是你這位彼得180,身高嗎???)有說過他是客家原生種,所以寫些老祖宗語言跟他溝通 ...

原來如此...感謝benson大釋疑。

PS 是的,peter「180」是身高。

网友:
我搞錯了,抱歉, 屁繼續打下去!

楼主:
全世界首次大公開...送給親愛的P友們....の大秘密

小弟如果再不公開..預備用的小三型LED測試器的話.......老闆已經不耐煩, 要走了.  為什麼叫小三型, 那是因為...就是說..有去對岸才會使用. 我這個人就是有暴露狂...想到對岸有1億多人在偷看..心中不經偷偷的興奮起來.

全部製作時間只需要5秒鐘.  是的..因为老板级的肚子很大 ..當他把插頭插到插座上..已經5秒鐘了.

這個是Samsung UN44-00472B的電源板子...我什麼都不需要動..直接用就可以了.  兄弟們試試看....可能很多廠牌的板子...都可以用.

測試一個發光二極體, 這些發光二極體是3V的
測試6個發光二極體...發光二極體是3V的
測試18個6V的發光二極體
測試27個6V的發光二極體
測試36個發光二極體
測試45個6V的發光二極體

 葵花神功  天下無敵

明天繼續收看

楼主:
為什麼我要用這個Samsung 的電源板子呢?

第1個......他的信號是LOW的時候啟動...也就是說把到主機板的接線拿掉..他不用任何跳線..電源板就工作了.  (Power-on When low is activated)

第2個......他只有一個單電壓輸出.......比較簡單.

第3個........它本身有一個現成的可變電阻器..但是以後可以修改, 可以調節發光二極體的電流總輸出. 大約是這個110mA跟這個140mA之間.

第4個........它有這個Soft Start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測試只有一個的發光二極體.

下週還有更精彩的電路分析...........為什麼下週?..............因為我要去基督教教會....唸阿彌陀佛!!!

請下周繼續觀賞:  最厲害的電子製作就是....沒有製作...........全部是現成的.

  欲練葵花神功  請吃仙桃牌通乳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