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室外機風扇會反轉

楼主(2017-04-19):
更換風扇馬達後,風扇反轉,是吸入,非排出,將電容上啟動的線和黑色電源線對調,會正轉,但風力弱,請各位指教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
由您的散熱器上灰塵看,您這台室外機會不會原本就是把風吸進去

网友:
廠牌型號請寫一下。第四張照片是原本的馬達,還是換上的?

网友:
機器旁邊不是有配線圖嗎
參考一下線有沒有接錯

网友:
有廠牌&型號嗎?這樣有專業的大大們才能幫你
風是吹向冷排嗎??

网友:
風扇馬達HMC-100B  啟動電容8UF/450V 換對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