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冷氣RXE35BVMT電源板故障

楼主(2017-04-19):
這台冷氣室外機的電源板T1的二次側無電壓輸出,

量測R22的水泥電阻已斷路,

量測Q1元件3只脚都已短路,

量測ZD1二極體也是短路,

更換以上元件(DB3及C28電容也一併更換)送電後,T1的二次側還是沒有電,量測R22的水泥電阻又是斷路;Q1元件的3只脚也是短路,

目前已將Q1、R22拆焊下來了,

不知問題出在哪裡?

懇請痞酷網的高人指點

電源板

電源板

T1附近

T1附近

背面

背面

放大看比較清楚些

放大看比較清楚些

网友A:
R22 水泥電阻會燒,一定是有大功率晶體短路NG

我是認為你要沿著R22線路去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2 水泥電阻會燒,一定是有大功率晶體短路NG

我是認為你要沿著R22線路去查找

T1一次側除了Q1 是大功率元件,看不出比這個更大的了,有可能是T1二次側造成的嗎?

Q1 DZ1短路

Q1 DZ1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T1一次側除了Q1 是大功率元件,看不出比這個更大的了,有可能是T1二次側造成的嗎? ...

怎么又是你呀!  Q2 C27 換了, 保證你一定修好, 這個兩個都有漏 Leakage. Q1元件是MOSFET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是你呀!  Q2 C27 換了, 保證你一定修好, 這個兩個都有漏 Leakage. Q1元件是MOSFET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

是啊...沒辦法,冷氣系統處理對我來說不是問題,碰到這種變頻冷氣機板的問題,就連日立、大金原廠的維修人員,也都不會修理(也許是不願意修理),更何況我是電子方面的門外漢,好在有痞酷網這樣的平台
esr電容表昨天晚上才到貨,上次那台還一直沒有時間去換電容,等這幾天換好看是怎樣,再跟大家回報。

网友C:
我最近也發生大金戶外機風扇不轉的問題,丈母娘的暖氣,大金原廠工程師來看過,好像沒拆機器,說馬達壞了,冷煤也要加,機殼也爛了..,要一萬多元,就把丈母娘給嚇到了!! 我就是不甘心!!
想要找 風扇馬達的控制部分,希望,可以從您這裡得到一點訊息!! 畢竟,GOOGLE大神裡面一直找不到其他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是你呀!  Q2 C27 換了, 保證你一定修好, 這個兩個都有漏 Leakage. Q1元件是MOSFET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

抱歉,前一陣子比較忙,一直沒有時間去處理,

今天上午換了C27、Q2及開關二次側的4顆電容(用ESR表量測電阻約30多歐姆),

上機進行測試,居然一切正常了,

peter5438大,感謝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發生大金戶外機風扇不轉的問題,丈母娘的暖氣,大金原廠工程師來看過,好像沒拆機器,說馬達壞了,冷煤 ...

有機器型號或機板的照片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前一陣子比較忙,一直沒有時間去處理,

今天上午換了C27、Q2及開關二次側的4顆電容(用ESR表量測電 ...

想請教 songsanhao 大
您用ESR表量測
是拆下量還是電路板上直接的 ?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機器型號或機板的照片嗎?

恭喜修理成功,我找時間過去查一查室內機室外機的型號,謝謝回覆!!
更換電容器 ESR過高,這一點我以前修理電子安定器的經驗也是如此,好像提供給控制IC的電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請教 songsanhao 大
您用ESR表量測
是拆下量還是電路板上直接的 ?

應該是拆下來量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請教 songsanhao 大
您用ESR表量測
是拆下量還是電路板上直接的 ?

我是直接在電路板上用ESR表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