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H55M-S2V DDR3第一槽插記憶體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7-04-19):
技嘉GA-H55M-S2V DDR3第一槽插記憶體不開機,只插第二槽時開機正常,偵錯卡跑碼C1,因為問題排除對我這個新手而言太難了,雖然看了很多篇維修PO文仍然沒有幫助,上周買了一片偵錯卡才明確知道不開機的原因,因為之前都是直接插兩條記憶體但是不開機,有偵錯佧的幫助知道式記憶體的問題而嘗試只插一條記憶體嘗試,才知道第一插槽有問題、求助。

偵錯跑碼C1

偵錯跑碼C1

記憶體插槽周邊元件

記憶體插槽周邊元件

网友:
可以開機先刷一下BIOS版本要抓對(你的好像是1.4的)
跑C1先查內存幾大條件啊,基準,SPD ,SMDATA  SMCLK等

网友:
插槽金手指清過了嗎?背後焊點補過嗎?插槽可用打阻值卡測試,也有LED版的,用起來比較方便。

楼主:
賓果!獅子大真是好眼力這塊板真的是 1.4版,等下先刷新BIOS測測看,其他你說的基準,SPD ,SMDATA  SMCLK等這我就莫宰羊了,刷好BIOS再上來報告進度。
金手指已清潔檢查過,焊點等刷過BIOS不行再來補焊,謝謝你們的建議。

网友:
這種情形我有遇過刷BIOS就解決的.

楼主:
下載最新版BIOS 版本 F3 ,結果我發現我的BIOS已經是最新版了,先不管再給它更新一次、結果狀況一樣,唯一有變化的是未更新前除錯卡跑到C1立即重新開機,更新後偵測到C1會關機停三秒再自動開機,進行第二招補焊插槽接腳,進行時發現辦公室的焊槍溫度不夠遇到鋪銅面大的腳就沒轍,請教這要用多大瓦數的烙鐵溫度要條多少才適合?如果要整個插槽更換要具備什麼樣的解焊工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載最新版BIOS 版本 F3 ,結果我發現我的BIOS已經是最新版了,先不管再給它更新一次、結果狀況一樣,唯一 ...

有把CPU拆下來檢查是否有氧化嗎
CPU座針腳是否正常
建議先測量DDR3 這些腳位
SMBUS :SMBDAT : 238腳 3.3V  SMBCLK:118腳 3.3V
基準電壓1/67 VREF : 0.75V
VTT-DDR :120/240腳 0.75V
SPD:236腳 3.3V
復位:168腳 1.5V
詳細測量方法可參考論壇一些前輩發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