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7352有過電不跑碼

楼主(2017-04-19):
MS-73525啟動開機風扇會轉一下,然後又重新過電,但無畫面,用除錯卡停在00代碼,除錯卡上燈會全部都亮,我要從何查起,我有爬文一下,用電表量都有電壓,我在網路截取這塊主ˋ機板,請各位高手幫忙一下

補充內容 (2017-5-5 07:58 PM):
接下來我需要查哪裡的線路,麻煩高手幫忙一下,圖在#14樓

网友A:
如果電壓確定都正確的話

老方法,先刷BIOS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壓確定都正確的話

老方法,先刷BIOS再說

我看不懂這塊主機板的BIOS在哪???

网友:
應該是這個,照片放大會模糊我也看不怎麼清楚

總之一顆8PIN SOP封裝的IC上面通常會貼小標籤或是用筆畫一下

那顆就是BIOS了

网友:
主板是hp dx7400
這主板如沒冇接system fan 會自己關機的

网友:
最後的一條pcl插槽有一張白色的貼紙
型號可能叫480909-001或是447583-001

楼主:
還在研究如何燒錄BIOS,不然就只有等BIOS燒錄機到在做

网友:
1.你網路截圖,該圖有原作者的logo,你未經同意使用,會有爭議

2.如果是自己主機板壞掉,不貼上自己故障主機板的圖,反而轉用他人的圖,這點說不過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在研究如何燒錄BIOS,不然就只有等BIOS燒錄機到在做

lionsuper大.因為你發文的圖片有賣家的Logo.如果未經賣家同意.最好換一張圖片.以免會有後續不明確的困擾.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onsuper大.因為你發文的圖片有賣家的Logo.如果未經賣家同意.最好換一張圖片.以免會有後續不明確的困擾. ...

這要怎麼改圖

网友B:
重新拍照再上傳.把舊圖片刪除.如果已經超過時間以至於不能編輯.你再告訴我.謝謝

网友:
想問一下。。沒有畫面的時候。。cpu有溫度嗎?

楼主:
麻煩幫我改圖謝謝

楼主:
這兩張是我量測的電壓,接下來我要如何處理

補充內容 (2017-5-5 07:49 PM):
接下來我需要查哪裡的線路,麻煩高手幫忙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新拍照再上傳.把舊圖片刪除.如果已經超過時間以至於不能編輯.你再告訴我.謝謝 ...

lionsuper有傳新圖,我剛好在線上就幫他換過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onsuper有傳新圖,我剛好在線上就幫他換過來了。

太好了.謝謝您 ^_^

网友D:
1.用E系列以上CPU測試
2測試前BIOS先歸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用E系列以上CPU測試
2測試前BIOS先歸零

所以你懷疑主機板BIOS韌體有問題喔,我還在找可燒錄的工具

网友:
晶片是Q33的
先使用65nu的E系列測試看看
品牌電腦的BIOS裡的CPU Code
有些並不會吃全系列775處理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懷疑主機板BIOS韌體有問題喔,我還在找可燒錄的工具

非BIOS韌體有問題喔.....而是19#大大所述

网友:
一般來說,就算 BIOS 不支援這顆 cpu (所謂的 microcode 沒加在 BIOS裏)
CPU也必須要跑碼。

BIOS 載入microcode 的流程是先跑一跑,再載入 microcode~
所以通常不跑碼,cpu 連接手都沒接到手~不一定是 microcode的問題。

网友:
這板e系u至7500都能著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