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公司陽極鎖來討錢了

楼主(2017-04-20):
最近刷卡都進不了門,好幾次同事都差點把門給拆了,找了配合的廠商來看,說是變壓器壞了,12V的變壓器送電只有9v左右,所以換了變壓器,但沒收錢啦。

不過前後來了三次,就是沒換那顆頭,公司就這樣過著沒有門鎖的日子快三個月。

早上心血來潮,把它給拆了下來,由於陽極鎖的定義是沒送電時開門,簡單來說就不可能是變壓器的問題。所以直接把頭給拆了

簡單的拆下來後發現它不就是一個彈簧嘛,所以~~拉長一點~~

應該有長了吧~~好像怪怪的~~哪裡呢?
裝回去......

咦靠,怎麼只剩一半
應該要這樣才對吧?

再拆

齒輪上點油

最後裝回去,話說這彈簧有沒有得買呀,我猜沒多久它症狀又會開始了......請各位大大明示

网友:
加凡士林潤滑

网友:
公司眾人用的不要太省,這東西你不是專家自已換彈簧看似簡單但你要有相關規格才好到彈簧專賣店買,就算買到一樣彈力的彈簧而其他零件也不見得能再用多久,你動過這顆鎖後只要她往後有什麼問題通通算在你頭上。

比較正確的方式是整個拿到鎖具專買店給他們看,就說你要買最耐用的,這樣能夠省到錢還能買到好品質。
每個東西一定都有其設計的壽命再扣掉生產與使用不當的因素,東西整體不貴整個換掉才省事且提高妥善率,除非東西停產買不到才考慮再自己修。
自己用的能省則省影響到只有你自己,眾人用的則是妥善率要求最高。

网友:
通用規格彈簧很好買 . 但這種一般都是定製品 . 線徑 X 外徑 X 長度 就是你要買的

拉長沒用 . 壓縮幾次就回來了

問題要先切割 . 活塞 / 連動 / 電機 / 電路

先確認活塞單體是不是有阻力導致無法完整退出 . 或運轉到某段阻力過大使電路誤認動作完成

另外公用的少碰 . 爭議很大 . 通常是"有功無賞 . 打破要賠"

网友:
可能還有其他地方要潤滑,但你沒注意到。

网友:
我也認為應該有零件損壞或掉了,
彈簧拉長只是代替哪個零件,
但維持不久..

楼主:
謝謝樓上幾位大大的指教,雖然我想問的是在哪邊買彈簧啦。

不過也沒差了,其實老闆早就同意直接換一組,就是每次廠商來都沒換上去(剛好那時間就很正常)

會PO這篇的目的也是因為在版上好像沒看過這東西,剛好拆了,就順便拍一下。對想查的網友可以多一點資訊。

网友:
彈簧喔 這東西北部找新莊化成路應該都會有
其他地區不太知道

网友:
若真要找彈簧,
可以GOOGLE"興城街 彈簧",
(或直接去興城街,靠近北市寧夏夜市附近),
應該會有很多店家可以讓你詢問!

网友:
修了3個月這有點…,這廠商技術服務是否欠佳?或者該換新了。

网友:
相片中圓孔有裂痕,可能受力後變形.
變形後在動作時卡住彈簧(彈簧動作到一半時會變大)
潤滑後會改善一段時日.

网友:
我覺得應該跟彈簧無關,應該是那根白色的槓桿動作角度無法正常到位所致,可能傳動機構某部份過度磨損,或馬達亦或驅動電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