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重繞變壓器的治具夾頭

楼主(2017-04-20):
請問論壇的前輩,我要重繞這顆變壓器為110V輸入(原來是220V輸入)

除了繞線機之外,還需要那一種治具夾頭?

沒用過繞線機,請多多指教,謝謝~~

网友A:
買不到110V輸入的變壓器嗎?

网友B:
看不出那顆變壓器的大小, 簡單舉例說明一下

上圖右是空的BOBBIN, 左邊那個夾頭就是要卡進BOBBIN中間

組立起來就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不到110V輸入的變壓器嗎?

應該要訂製才有,想自己DIY玩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那顆變壓器的大小, 簡單舉例說明一下

大概了解了,不同的尺寸的變壓器需要不同的骨架及治具。你這台繞線機不是對岸常看到N-1,N-5,重心穩固,質感不錯。

找到一樣的繞線機
1、比速:1:5(齒輪比,鏈條式)
2、優質國產5位碼表,計數器國產,但還屬於上等品質,比高仿進口的壽命還要長。
3、傘型齒輪為塑膠材質,能更好的保證碼表的使用!
4、正常發貨時碼表和手柄未安裝(便於發貨,防止損壞,不便之處敬請諒解)
5、以上圖片為實拍圖片,供貨與圖片一樣!
6、適應範圍:平行繞線,捲繞,壓器繞線(漆包線/銅線)線,直徑:0.05--2.0mm
7、繞制產品大小:直徑100mm或長80*寬60*高60mm以內的小型產品。對圈數少(50以下,線徑在0.05--2.0mm)、型號複雜、多根線、繞線過程需要其它操作的產品)
8、軸套內直徑為12mm,為我司通用尺寸!
9、裝重量:9KG

不知道那一台比較好操作,用途比較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了解了,不同的尺寸的變壓器需要不同的骨架及治具。你這台繞線機不是對岸常看到N-1,N-5,重心穩固, ...

是的, 不同的尺寸的變壓器會有很多款式的骨架及對應治具.

對岸手搖繞線機的款式大約就那幾種, 好用與否看個人習慣.
鏈條式的通常尺寸較大較重, 轉盤手柄與繞線軸套距離較寬, 操作時左右手的空間充裕.
純齒輪式的較精巧, 但操作時會感覺較緊迫些.

對岸NZ-1系列有人弄出很多衍生套件, 幾乎要轉轉的東西都能用它改出來(鑽床,銑床,磨床...).

网友C:
變壓器買現成的比較省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買現成的比較省事吧.

人家就是要玩玩嘛,別掃了人家的興致,來痞酷的很多是這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不同的尺寸的變壓器會有很多款式的骨架及對應治具.

對岸手搖繞線機的款式大約就那幾種, 好用與否 ...

看對岸的網拍
有一型夾頭是多尺寸可調夾頭
應該小線圈大部分尺吋都可自調出來
參考看看 (可能就是開板大看的) TB2ccw0jrXlpuFjy1zbXXb_qpXa_!!1739337790-1.jpg

网友:
曾經我也想仿制一個.但想做的東西太多,時間卻有限, 這邊有源碼和所需配件,看看你能否完成
https://github.com/Rylangrayston/wind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對岸的網拍
有一型夾頭是多尺寸可調夾頭
應該小線圈大部分尺吋都可自調出來

这个治具是不是可以替代3楼的治具穿进骨架用的,但是看起尺寸太大了

請e大有這個網頁嗎?之前都沒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治具是不是可以替代3楼的治具穿进骨架用的,但是看起尺寸太大了

請e大有這個網頁嗎?之前都沒看到。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7640855347
那個是開發來做流蘇飾品用的. 看起來應該可以伸進卡住BOBBIN的內側對角

如果大大只是偶爾一用, 治具夾頭的部份只要能把BOBBIN卡住就可以, 不一定要買.
我同事之前曾用醫療石膏跟木頭塑型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治具是不是可以替代3楼的治具穿进骨架用的,但是看起尺寸太大了

請e大有這個網頁嗎?之前都沒看到。 ...

搜尋關鍵字 "繞線機流蘇繞線機流蘇制作工具繞線器手工diy纏線機電動手搖魚線"

貼圖是要示意夾具夾持概念
它那夾具本來就是尺寸可調的
夾持中心調整到與軸心同心,就不會偏心晃動
放張尺寸大點的圖
您看看您能否有DIY空間 (自己數圈數,不用買工具)
慢速電鑽 + 開槽鐵片 + 撐爪螺絲固定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7.XP63pK&id=547640855347
那個是開發來做流蘇飾品用 ...

那個做流蘇飾品的可以自己仿製,也可以用木頭塑型,這個是好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尋關鍵字 "繞線機流蘇繞線機流蘇制作工具繞線器手工diy纏線機電動手搖魚線"

慢速電鑽,這個之前有幾支都清掉了,現在手上都是高速電鑽不適合當繞線機用。先了解使用方法及如何自製治具,其它的慢慢來。
就像10樓k大說的:想做的東西太多,時間卻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治具是不是可以替代3楼的治具穿进骨架用的,但是看起尺寸太大了

請e大有這個網頁嗎?之前都沒看到。 ...

網文曾看過菲律賓人作電供
作者自己繞變壓器線圈用的就是對岸的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