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桶落水器掉不下來

楼主(2017-04-20):
電光牌馬桶

馬桶水箱排水時
落水器會被旁邊卡住掉不下來
原因是?
補水速度慢嗎?
還是料件老化?
止水皮有換過了

网友A:
我記得你提過你家的水壓不高,
有可能水壓不足進水太慢也會影響..
南部缺水自來水公司會將水的壓力降低..
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你提過你家的水壓不高,
有可能水壓不足進水太慢也會影響..
南部缺水自來水公司會將水的壓力降低..

水壓影響不大

网友:
凡士林潤滑一下兩個釦子

网友:
甚麼牌的都一樣
用久了都可能有這毛病
直接改成一般通用型的就可以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140945452

网友:
箭頭那是中心座浮球,在按沖水時水箱有水時會卡住落水皮,待水處於低水位,浮球會向左倒,這時落水皮就會掉下來止水
PS看是浮球卡卡,還是浮球破洞進水

网友:
是新的止水橡皮兩側固定孔徑太緊卡卡了,拆下來小心擴孔就OK了 !

网友:
把線重新調整長度,白鐵鍊可能要調長一點,也可能要調短一點,
調短的反應速度較快,蓋起來較快,可能就不會卡住; 調長則相反,該調長調短要試了才知道。
也要注意白鐵鍊串在鐵圈上,會不會因晃動而使長度偶爾變長或變短。

馬桶進水的三角凡而關掉,馬桶水箱裡不必有水,拉把快速拉個10~30次做測試,看會不會卡住。

20次有一次卡住,就代表1/20的機率卡住=半個月卡一次,同樣不行! 一直試到快速拉30~50次以上都不會卡住為止。
雖然到最後不一定是白鐵鍊長度造成的,但這樣無水測試,測個幾十次上百次,才可交叉測試出哪裡沒問題!

前提是...裡面的東東沒壞掉...
比方說,原本空心的浮球或輔助蓋進水,比重跑掉了!....當然也會控制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