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rsair GS600 ATX POWER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7-04-20):
故障無5VSB .

電源規格:

打開看看,應該是嚴重短路,燒成這樣了:

PCB 的銅箔也燒斷了,補了一下,0歐保護電阻也換了一個.

整流橋,保險線也換了.

5VSB 開關管,cef04n7g 換成 3N80C.

電源芯片也短路了:

換了電源芯片ob5269 ,還有旁邊的限流電阻 1R5 並聯,沒有1R5 , 使用1R 並聯代換:

維修完成:

燒一會,確保穩定工作:

損壞元件:

网友:
細心完修

网友A:
kafachan大
很詳細的維修文,
想知道有什麼原因會造成這樣的損壞.

网友B:
嘿嘿 我看到一台很猛的東西 atx專用的電子負載!!~~本來先前想花4k買一台 結果被人家先買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 我看到一台很猛的東西 atx專用的電子負載!!~~本來先前想花4k買一台 結果被人家先買走了~~ ...

我這一台是故障品收回來的,應該買了好幾年了,大約300港幣。這台負載可以對atx 電源做比較全面的測試,但有一些功能如果電源保護不夠好,可能很容易測試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fachan大
很詳細的維修文,
想知道有什麼原因會造成這樣的損壞.

有可能是打雷,開關管先被擊穿,大電流造成整條300V 路段燒壞。芯片vcc 腳沒有保護,這一下的大電流感應電壓使芯片vcc 腳也被擊穿。

网友:
哇,專業級的負載機,

网友C:
請問kafachan大

依你的經驗,保險絲燒掉,橋整幾乎是保不住嗎?

這顆PSU是「無鉛製程」嗎? 80 plus認証是2012年。 無鉛似乎不是很好desoldering...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kafachan大

依你的經驗,保險絲燒掉,橋整幾乎是保不住嗎?

很大機會,如果是電流做成的.
是無鉛的,焊台功率大點回溫較快就可以了,或者用有鉛鍚來沖淡無鉛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