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地板鋪設工法?

楼主(2017-04-20):
家裡要鋪超耐磨地板
問了兩家
第一家說要架高25cm,材質採用防潮,底板用12mm,再鋪上油毛氈

第二家說高度6cm,海島型(含保麗龍200條)

由於只要吹南風,牆壁就會有濕氣

所以建議做法是?

网友:
木地板種類的真相-挑出你要的木地板-海島型木地板-超耐磨地板-海島型超耐磨-2.jpg.jpg 那你是要超耐磨還是海島型
還有不懂(保麗龍200條)是什麼意思?
是海島型地板為200條實木貼皮的地板吧!
在市面上較常用的木地板為這三種
海島型實木地板  [ 上層為實木皮,下層為夾板 ]
海島型超耐磨地板 [ 上層為美耐皿,下層為夾板 , 大多為台製 ]這種建議不要用
超耐磨地板 [上層為數位紙,一體成形底材為松木高密度密集板,大多為進口,歐系,大陸&東南亞都有]

网友:
如果不介意地板是否有水平,或是地板本身就有水平的話
可以採高密度保麗龍當底板即可(高度可定製)

网友:
春天轉夏天都會吹南風,
地板都會反潮(北部更嚴重),
有濕氣還是建議買除濕機,
能解決你的煩惱..

网友:
多做功課吧 . 架高或平貼各有優缺 . 保麗龍就不考慮 . 你的條件推海島型

但材質很多 . 真的要多了解在下決定

木工一回事 . 地板又是一回事 . 千萬別混為一談

木工又分粗細......真的說不完

网友:
木地板的耐磨層或超耐磨層 = 塑膠層 or 石化原料層...

反正木地板表面那層同樣是塑膠或石化原料或OOXX漆,
人也只踩木地板表面那層塑膠,直接舖漂亮的塑膠地磚就好了!~
比較不含甲醛,且較沒有潮濕問題....最重要是....便宜!且應可符合CNS建材標準。
不用增加高度就沒有門檻的問題,還可以這裡仿木紋,那裡仿石材....

能符合CNS建材規範的木地板....非常非常非常少....
所以在政府機關的標案,幾乎/甚至完全看不到木地板或木作。
(政府機關會用到成本更高的大理石/花崗石,但就是沒有木材的,也沒有拋光石英磚)

地板整得夠平,舖仿石材或仿木紋的塑膠地磚會像真的一樣...
很多飯店也都是塑膠地磚... 參考 Google圖片: 塑膠地磚 仿木

像台中潭子慈濟醫院,
有些樓層塑膠地磚仿木紋很像真的,一眼看不太出來,
但有些樓層的木紋一眼就看出來是假的!

貼塑膠地磚把地面整平很重要,多找幾家專業點的估價,可能要多花點錢,但同樣比舖木地板便宜!
整平時舖一層薄薄的自平水泥應該成本較低,且夠平。

若找到的工班,連貼個塑膠地磚卻也要把水泥層敲掉重新粉光....當然會很貴!
且泥作+清水泥塊的費用還可能比舖塑膠地磚貴!

网友:
自己DIY,木工朋友教的。
擇其一
實角木呈井字排開(未架高,要求水平),井字內空間塞煤炭(除溼與吸濕),角木上方固定6分夾板(隔離與減少噪音),夾板上貼地板(合成實木類似夾板最便宜,好看),高度組起來約12CM,已超過20年坑坑巴巴。
料與工,表面看不出來,自己組了便知,價錢就是不一樣,只能時間驗證。

防潮建議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