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扇故障

楼主(2017-04-20):
大同電扇故障---啟動馬達動一下即停止!!
燒毀這一顆是否叫做"啟動電容"
(1).那裡可買到此型號電容
(2).若是稀有型號!可否用何種型號替代?
謝謝!!

网友:
找找 4uF/250V 啟動電容 用即可...

你這台應該是有修過的吧?? 上頭的是3uF/250V,
網路上看其他人PO的維修帖, 它原本是配4uF/250V的金屬殼啟動電容的.

网友:
1.電子材料行,名稱:啟動電容
2.3uF/250V這規格很常見.

楼主:
謝謝! 那就找4uF/250V,會比較耐操吧!
請問買來要注意方向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那就找4uF/250V,會比較耐操吧!
請問買來要注意方向性嗎?

啟動電容最好是與原規格相同比較好,
交流電用的,沒有正負腳.

网友:
不知道您住哪邊,啟動電容很容易買,真的買不到露X 隨便也有30-50元不過要加運費
不過要注意喔,我發的帖子有警告要換時要注意電容是否還有儲電
看它燒成這樣應該也沒辦法儲電了,還是要小心喔

网友:
這台應該有年紀了,
要注意電線是否有氧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