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H61-M LX PLUS BIOS 版本問題

楼主(2017-04-20):
ASUS  P8H61-M LX PLUS

問題 :  無法更新 BIOS 到最新版本 官網 BIOS 版本很多

只能更新到 0601 在上去更新完開機後就當機 BIOS 也進不去 ------ 納悶

可用的版本跑 win7 都正常 網路音效獨顯 也都正常

不知問題關鍵在哪  不知有人遇過嗎?

不更新也可就用可開機的版本 -- 但是有些客戶就是要求 -- 只好都幫他們更新

剛好碰上這片很另類  --  所以提出來看看有沒有人遇上過

网友A:
以後標題請依版規標示,這次我幫你補上,下次請自己注意,不要增加管理人員困擾。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後標題請依版規標示,這次我幫你補上,下次請自己注意,不要增加管理人員困擾。
謝謝配合 ...

謝謝 -- 感謝提醒   一時忘了在瀏覽一次

网友:
更新的目的是?

楼主:
官網都會提到的  ( 改善系統穩定性 )

當然更新最新版本--有時也是客戶要求--沒法 出錢是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網都會提到的  ( 改善系統穩定性 )

當然更新最新版本--有時也是客戶要求--沒法 出錢是老大 ...

P8H61-M LX PLUS BIOS 3605
1.改善系統穩定性
2.改善記憶體相容性
3.對新的CPU提供了支援,具體請參考如下網頁:http://support.asus.com/cpusupport/cpusupport.aspx.
*支援英特爾下一代22納米處理器 E1步進量產版本CPU.

*從之前舊版本升級到此版時需要刷新兩次Bios。

你有注意最下面一句嗎
原因是因為ME升級的關西從7.多版升級到8.多版
不只華碩要這樣做很多品牌有更新ME升級都要刷兩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P8H61-M LX PLUS BIOS 3605
1.改善系統穩定性
2.改善記憶體相容性

從之前舊版本升級到此版時需要刷新兩次Bios

問題就是我升級到 3605 時 -- 刷完就無法開機(當機)如何再刷第二次

就是奇怪在這

之前也刷過一樣型號這片板都很正常可刷  --  剛好今天刷到這片才出這問題

不更新也是可以 --- 只是很怪異用燒錄器燒也一樣 -- 用 ASUS EZ Flash 更新也一樣

粉奇怪---怪問題總是被我遇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從之前舊版本升級到此版時需要刷新兩次Bios

問題就是我升級到 3605 時 -- 刷完就無法開機(當機)如何再 ...

測試時是用集顯還是獨顯
還有BIOS有換一顆試試看嗎
當然你也可以修改ME版本將0601的7.多版換到4601的8.多版試試看是不是ME在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試時是用集顯還是獨顯
還有BIOS有換一顆試試看嗎
當然你也可以修改ME版本將0601的7.多版換到4601的8.多 ...

機板剛開始開機就是這問題 (螢幕有亮起無畫面) 當機

我用另一顆燒 bios 最初始版本才開機畫面才出來 - 先測試功能都正常

也可進 bios 內設定 - 後再想更新新版本而已就又恢復原始狀況

一直試才知道只能更新到 0610 在上去就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機板剛開始開機就是這問題 (螢幕有亮起無畫面) 當機

我用另一顆燒 bios 最初始版本才開機畫面才出來 -  ...

他當機的時候按ESC可進入BIOS嗎 還是死當
下面是4601改7.多版的ME 如果可正常開機 可能就是ME對應的晶片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當機的時候按ESC可進入BIOS嗎 還是死當
下面是4601改7.多版的ME 如果可正常開機 可能就是ME對應的晶片 ...

當初試時開機就當-- 所謂 ME 對應晶片 不就是 整合橋

試了你那 4601 好像一直在 RESET 沒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