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8 開機後只剩下三個功能圖示 -求救-

楼主(2017-04-20):
windows 8 開機後只剩下右下角三個功能圖示
請問要如何解決?
是因為系統遺失嗎?

网友A:
給的資訊太少,提問題給的資訊愈詳細愈好.
比如: 開機過程中是不是有出現什麼訊息之類的.
那三個功能我大概只能猜出最右一個是關機功能. 其它兩個是??

网友B:
有試著用滑鼠拉一下嗎?
Win8本身比較像是手機平版的操作方式

网友C:
按一下ENTER,
登入畫面會從上面滑下來.

网友D:
版大
觸控手滑
鼠控位移
鍵控開窗
好像還有遙控的..........莫宰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的資訊太少,提問題給的資訊愈詳細愈好.
比如: 開機過程中是不是有出現什麼訊息之類的.
那三個功能我大概 ...

一個是網路設定,另一個以前沒看過的設定.
主要是"F8"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試著用滑鼠拉一下嗎?
Win8本身比較像是手機平版的操作方式

都不行耶,滑鼠指到四個角落,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一下ENTER,
登入畫面會從上面滑下來.

完全不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大
觸控手滑
鼠控位移

大大,你來亂了喔!該正常試過的都試了.
就是不行.

楼主:
最後只有重灌一途,還好可以把資料Copy出來,但是花了快一天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