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amaha 化油勁風光,無法電發,可踩發,DIY

楼主(2017-04-21):
這維修本來放在別站,今天放假把他移過來~~~

感謝各討論區的前人經驗,所以我也整理一下做為日後有人想DIY可參考一下。
如有錯誤或不足歡迎各位大大補充。

車子狀況:
勁風光化油器前碟後鼓版
無法電發可以踩發,
按左煞車不能電發,後煞車燈也不亮
按右煞車本來可電發,後來有時行有時不行,最終完全不行。

去車店,老闆摸了30秒說可能啟動馬達壞了,要3000~4000元,
跟老闆說:我繼續用腳踩,BYEBYE;心裡跟自己說:下次買車跟修車不要來這家了。
後來上網找資料,花了兩三個晚上,
自己實作,花了假日一整天,終於修好了。
本來不用這麼久,遇到三根螺絲一用力竟然給我開花又斷根,只好用刻磨機切條線,用一字起敲出來。

▼維修項目及順序:

▼簡單線組電路圖

所需工具:
1.十字起子
2.10mm套筒及板手
3.三用電表
4.電氣膠布、焊接工具、一段電線
5.棉手套

化油勁風光,無法電發,可踩發,DIY

一.        電池是否正常?

三用電表轉到DC檔,測量電瓶電壓是否大於12V?
(正常電壓應是12.4~12.6,但我的卻只有12.1,可是修好後還是一觸即發,
所以應有電表誤差跟電表阻抗存在,最好跟別人電池交換測一下,避免花冤枉錢)
GOOD,電池OK,繼續下一項目檢查
NG,換個電池或充電。

▼一個80元的電表,電壓電流要多準我是不相信,不過可以量電阻來知電線是否導通或斷線

二.        電池保險絲是否正常?

拔下看是否正常? 量一下電阻。
GOOD,保險絲OK,繼續下一項目檢查
NG,斷線,把備用保險絲換上

三.拉左右煞車時,煞車燈會不會亮?

GOOD,煞車開關OK,煞車燈泡OK,煞車開關到尾燈電線OK
NG,檢查以下:

        1.        煞車開關:拆下後以電表量開關時的電阻是否OK
        GOOD,煞車開關OK
        NG,拆開把金屬部分打磨潤滑後如還不行,買新的來換,NT$50~100元

        2.        煞車燈泡:拆下後接電池看會不會亮
        GOOD,燈泡OK
        NG,換燈泡

        3.        煞車開關到尾燈電線:三用電表直接量[剎車開關端子-啟動繼電器]的電線是否導通(YAMAHA車子是 綠/黃 線)
        GOOD,[剎車開關端子-啟動繼電器]的電線OK,
        NG,需查線…麻煩了。

▼左煞車開關(這種簡單的開關除非銹到斷,不然應該可以用到車子壞)

▼拆開清潔除銹後抹油

▼量一下按下跟不按的電阻是否正常(不按時應導通,電阻趨近O)

▼右煞車開關

▼分解後清潔上油量電阻

四.電發按鈕是否正常?

直接量按下及放掉按鈕時電阻是否正常
GOOD,繼續下一項目檢查
NG,拔下除鏽及潤滑,如電阻還不正常,換掉。

五.主開關(電門),就是插鑰匙的那開關

這我沒檢查,因我看油表及左右方向燈都有作動。
如要檢查也是量開跟關的電阻就可判定

六.啟動繼電器是否正常?

拔下繼電器,用車子12V電池或9V電池接控制端,會有啪一聲,表示被控制端正常。
*Y牌的控制端就是接煞車開關的(綠/黃)線 跟 電發按鈕的(藍/白)線
被控端就是接電池(紅)線 跟 啟動馬達的(紅)線
GOOD,繼續下一項目檢查
NG,換掉繼電器(不貴大約200元)

▼勁風光-啟動繼電器

▼測一下是否有作動,也可用車子的12V電池來測

七.啟動馬達是否正常?
        裝上繼電器(車子電池也需裝上,不需把鑰匙轉到ON),以尖嘴鉗短路被控制端
        (YAMAHA 是 紅線 跟 紅/白 線),此時馬達應會作動
        或直接以車子電池接啟動馬達,此時馬達應會作動
        GOOD,繼續下一項目檢查
        NG,需換掉啟動馬達或其中碳刷

八.查線:此項目比較麻煩,除面板、左邊側板跟尾燈殼,其餘的車殼都要拆。
        1.電線外觀:殼拆掉後,直接目視檢查電線有無裸露或磨破皮
                GOOD,外觀竟然OK,難道斷在裏頭?拆下整組線
                NG,如可直接修復最好,不行就把整組電線拆下
        2.拆下後,測量所有電線電阻,看是否都導通,換掉或修補有問題電線,
          若懶得修補,化油器版的整組電線大約1000以下,可直接換掉,
          但噴射版的好像要2000~3000元。
        3.我的例子是電線斷五根,都被底板磨平了,剪掉及焊接後,就可電發了

▼線組竟然跟底盤磨到斷五根,而且原廠這段沒有包膠布,真奇怪?是為了洩水嗎?
   黃/綠 跟 藍/白 都磨斷了,難怪無法電發。

▼焊接好,包上電氣膠布,另外包個水管,應該永遠磨不破吧!

网友:
遇到你....修理摩托車的都要關門了.

网友A:
1.樓主這個例子,重點就在於斷線的連接處理,最好是不要用焊接的方式,因為焊接若沒有很好的話,比較容易產生尖角,這個尖銳的點有時即使有加厚纔繞電膠布,也是一段時間,可能數年以後就會磨破短路,那時您就有可能會看到電線發火整段燃燒起來。
2.磨破皮的電線,最好剪斷後用適當管徑的長(短)銅管相互壓接再外一層或二層加熱縮套管,線束包覆電膠布後固定牢固不鬆動即可,似乎不需要費工綁膠管。
3.倒數第六張圖,那條粗紅電線,怎會加那種小電流在用的保險絲座? 而且外加保險絲座的位置,是在車輛下方車架的附近?
很明顯應該不是原廠出廠時的配置,是以後才被加工上去的。

网友:
非常仔細的解說,謝謝你分享

网友:
線通常會斷在想不到的地方
小弟的汽車...之前變速箱作動器怪怪的
一根一根查....連接感知器的有幾條都破皮
下雨就出問題...
將有問題的線重換...就好啦!!

楼主:
1.樓主這個例子,重點就在於斷線的連接處理,最好是不要用焊接的方式,因為焊接若沒有很好的話,比較容易產生尖角,這個尖銳的點有時即使有加厚纔繞電膠布,也是一段時間,可能數年以後就會磨破短路,那時您就有可能會看到電線發火整段燃燒起來。
2.磨破皮的電線,最好剪斷後用適當管徑的長(短)銅管相互壓接再外一層或二層加熱縮套管,線束包覆電膠布後固定牢固不鬆動即可,似乎不需要費工綁膠管。
3.倒數第六張圖,那條粗紅電線,怎會加那種小電流在用的保險絲座? 而且外加保險絲座的位置,是在車輛下方車架的附近?
很明顯應該不是原廠出廠時的配置,是以後才被加工上去的。
引用 网友A:


A1.我是焊接後+熱縮+電布+水管,應該沒可能磨破短路了

A2.加水管是因為:原本磨破的地方是線組跟下護板的震動摩擦,所以才會磨的平平的。

A3.那是電瓶的保險絲,都原廠的。應該每台機車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樓主這個例子,重點就在於斷線的連接處理,最好是不要用焊接的方式,因為焊接若沒有很好的話,比較容易產 ...

他是原廠的保險絲沒錯唷 兩陽也是如此 化油7A
噴射也還是管式10A起跳 缺點如果不幸燒斷 馬上熄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是原廠的保險絲沒錯唷 兩陽也是如此 化油7A
噴射也還是管式10A起跳 缺點如果不幸燒斷 馬上熄火 ...

是照片看起來像是粗紅線,如果是細紅線就沒有問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照片看起來像是粗紅線,如果是細紅線就沒有問題了。

有的可能有破皮疑慮還會再包紅色一層皮
不然就是直接去啟動馬達的繼電器 那一條最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能有破皮疑慮還會再包紅色一層皮
不然就是直接去啟動馬達的繼電器 那一條最粗 ...

再包紅色一層皮,這層皮就是耐熱套管 (矽樹脂玻璃纖維管)。

网友:
感謝分享,DIY無價

网友:
建議用壓接的。不要用焊接的。

网友C:
小弟的野狼也遇過樓主這個情形,原本用接線的,撐3年後換線組,全新原廠料450
噴射的線這麼貴嗎,2000-3000,不然都拆成這樣了,換線組應該比較省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的野狼也遇過樓主這個情形,原本用接線的,撐3年後換線組,全新原廠料450
噴射的線這麼貴嗎,2000-3000 ...

斷線若有壓接及包覆好絕緣,壓接的部份就是再撐個十幾二十年應該還是很 OK,換全車線組不僅費錢還要幾乎把能拆的都拆得差不多,才能完成更換,蠻費工的。

网友:
可大拆到這個程度找問題
查修出線組斷路
這要很大的工作量去檢修
且有完整線路圖可對照查修
不然凡人是很難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