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更改檔案總管的檔案圖示回覆成預設圖案?

楼主(2017-04-21):
大家好:

我的作業系統是 Windows 10,原本在檔案總管內的 *.C 和 *.H 檔都如紅線的 *.txt 檔一樣的圖示,
但我有一次不小心用記事本開啟 C 和 H 檔並勾選「永遠用這個程式開啟」之後就變成記事本的圖示,
而再也改不回來,請問有什麼方法讓 C 和 H 檔能夠恢復像 txt 檔的預設圖示?謝謝。

网友:
游標移到該檔案上
點滑鼠右鍵>重新命名>副檔名改成.c 或.h
即可脫離記事本檔案關聯之連結

楼主:
謝謝回覆,不過我試過改副檔名沒有用,圖示還是不變。

网友:
這邊有如何刪除永遠用選取的程式來開啟這種檔案
請版大參考看看

网友:
google搜尋:更改預設程式 windows10
應該可以刪除預設開啟的程式,或是更換
因為手邊沒有win10的電腦,只好請你去google看步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不過我試過改副檔名沒有用,圖示還是不變。

轉貼下列這個試試
應該是正解了

[Win] 移除「永遠用選取的程式來開啟這種檔案」設定

楼主:
非常感謝大家的關心與回覆,問題終於解決了。
C 和 H 檔的圖示已經調回和 txt 檔一樣了:

但過程也是繞了一大圈,本來依照下面的方法去改「登錄檔編輯程式」,但不成功:
「開始」→「執行」→鍵入「REGEDIT」開啟登錄檔編輯程式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FileExts],你會看見有很多 .XXX 類型的機碼,把你想要取消的副檔名機碼刪除後,重新登入或重新開機

後來有網友介紹一款 FileTypesMan 軟體,發現真的可以改圖示,但要注意一些設定,
以下是我的解決流程,供大家參考:

(1)將 .C 和 .H 檔用檔案總管按右鍵去選「記事本」來做「永遠用這個程式開啟」,
則 C 和 H 檔會先變成記事本的圖示如第 1 樓,滑鼠左鍵點擊也會用記事本來開啟檔案。

(2)執行 FileTypesMan 先去打開 txt 檔的編輯檔案類型,
並複製「預設圖示」右側的路徑準備貼到 C 和 H 檔的同樣欄位中:

(3)接著去再用 FileTypesMan 雙擊  C 或 H 檔以編輯檔案類型,以下以 C 檔為例,H 檔也是一樣方式,
在步驟(1)時就會出現藍色圈用 NOTEPAD.EXE 來打開  .C 檔。

(4)然後再按紅圈處選擇選擇檔案圖示如下紅框:
「預設圖示」右側的路徑要和   txt 檔一樣才有那麼多圖示可以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