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 C850 無法上電開機維修

楼主(2017-04-21):
好久沒來發維修實例了.呼呼
型號:C850內顯機種
來機時插電源待機電流0.04a,版上有經驗的大大看這電流應該大約知道問題了

還是測試一下,果然不能觸發上電

看這電流,經驗判斷可能有短路,所以先對全板電感打值,並且用可愛小手摸摸是否有發燙點,很快就發現問題點
為1.05V 這路供電短路了

再來用小手摸摸是哪邊拉低這處供電,發現pch插上電後約10秒內發高溫,比照電路圖發現+1.05v大多進了橋(cpu也有但已先拆掉)
所以玩大的,拆橋打值
再斷開這路的測量點,負載端已恢復阻值

最後換上新橋,週邊助焊膏都清理乾淨,好像沒動過橋似的..xd

再來裝機測試....亮機....囉^^

稱不上什麼教學文,只是拍維修過程給客戶看,順便發上讓痞友也看看,謝謝

网友:
thk for your share

网友:
大大太利害了,光作BGA就很累人了說,恭喜完修

网友A:
好厲害的功夫啊!!! 你說的橋是不是這個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圖形處理器?

兩個問題請教一下, 你是買已經事先植入焊錫球的GPU嗎? 應該是...比較快.

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你的BGA rework station的機器? 看到了, 你用這個機器850+,  這個是舊的機器所以你至少有六年以上的功力. 那底下的預熱裝置你是用什麼呢?

這麼的好的功夫...修理這個Toshiba Satellite C850太可惜, 買一個立體放大镜 stereoscope去修iPhone吧!!!

好厲害的功夫啊!  你好棒哦!!!

网友B:
恭喜Jack大完修,Jack大我的V2S顯晶溫度跑到75度,操一個下午,沒有當機,功夫了得,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厲害的功夫啊!!! 你說的橋是不是這個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圖形處理器?

兩個問題請教一下, 你是買 ...

那是pch,大家都叫它南橋,非圖型處理器,顯示都內建於cpu 了。
小弟作筆電維修也有好幾年了,所以一些晶片庫存都有,晶片球我都會再重植過,畢竟工廠出來的球有些品質不好...這台風槍850我用5年了,還很好用,換晶片都是用返修台吆...
功夫不敢當,版上神人前輩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Jack大完修,Jack大我的V2S顯晶溫度跑到75度,操一個下午,沒有當機,功夫了得,感謝您! ...

嗯,希望修出去的機子能用愈久小弟就愈開心也有有成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厲害的功夫啊!!! 你說的橋是不是這個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圖形處理器?

兩個問題請教一下, 你是買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uthbridge_(comput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rthbridge_(compu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uthbridge_(computi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rthbridge_(c ...

回舅舅林大,是這顆hm76
https://ark.intel.com/products/6 ... M76-Express-Chips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舅舅林大,是這顆hm76
https://ark.intel.com/products/64345/Mobile-Intel-HM76-Express-Chipset ...

報告 jackchen681大~

我只是找給 peter5438大看南北橋術語的出處,他應該很少聽到這個字~
到現在這些字眼業界都還很常用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 jackchen681大~

我只是找給 peter5438大看南北橋術語的出處,他應該很少聽到這個字~

嗯我知道,我是順帶再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報告 jackchen681大~

我只是找給 peter5438大看南北橋術語的出處,他應該很少聽到這個字~

謝謝您.................在30年前, 自己焊IBM 主機板, 就學到知識. 真的還沒換過, 如果需要的話....已經換主機板了.

把零件換上去只是一個工匠之活.熟能生巧, 不足为奇.....但是jackchen681能夠割袍斷義的故障排除法...找出問題, 排除障礙, 這個才是重點之所在...這才是一個稱職的工程師. 佩服的五體投地.

网友:
感謝分享~超棒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