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電風扇馬達軸心上不上油的問題 Part II

楼主(2017-04-21):
上個月在朋友那裡遇到一位很久沒有聯絡的友人,他以前是做馬達的,如果大家看過下方連結這篇,裡面說的做馬達的朋友就是他。

http://bbs.pigoo.com/thread-58510-1-1.html

閒聊中得知原來他後來把生產線移到大陸生產了,不過後來因為裡面的員工自行創業,不但帶走他的技術,也帶走他的客戶,最終敵不過低價的紅色供應鍊,股東們只好結束營業各自分飛,我想這也是很多到大陸經商的台商下場。

我想到以前跟他問起馬達軸心上油的問題,他回答Sleeve FAN(粉末冶金的含油軸承)上,他們使用的油是專用的軸承油,我也問起能否用機油來代替?他的回答是說就算是使用最稀的機油,也會有累積油泥的問題,那是外面的人自己添加的,製造廠商不會使用機油。
最後我問起他們以前是買什麼牌子的軸承油?大家猜猜他說什麼?是富見雄的,很巧吧!不過時間太久他也忘了是那一個型號了,改天我來問富見雄的業務人員看看。

网友A:
在工廠做物料,名目稱油銅
油確定是機油,不用懷疑。
電腦風扇兩顆軸承(日制),幾乎是同規格油銅風扇成本。(當然框、定子、轉子、銅線繞組也跟著會有差異)
高低配絕取於市場,生產線再做調整以利營收。
忘了說差異在油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廠做物料,名目稱油銅
油確定是機油,不用懷疑。
電腦風扇兩顆軸承(日制),幾乎是同規格油銅風扇成本。 ...

我等一下寫信給富見雄的技術人員,我問Sleeve FAN(粉末冶金的含油軸承)是用什麼油就知道了,明天我會把他的回信貼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等一下寫信給富見雄的技術人員,我問Sleeve FAN(粉末冶金的含油軸承)是用什麼油就知道了,明天我會把他 ...

換個方式說好了潤滑油(機油太俗了)

网友B:
大部分的電風扇沒有「前後軸承加油孔」也是一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的電風扇沒有「前後軸承加油孔」也是一個問題!

做的太周到,
電扇就不會壞,
商人就賺不到錢了.

网友:
大同老的鐵做電扇有前後加油孔
扇葉也是金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方式說好了]潤滑油(機油太俗了)

我不知道Sleeve FAN生產過程到底是用什麼油,我以前遇到風扇卡卡也都是加機油,現在想想加機油的風扇運轉一段時間後,的確有黑色的油泥,另外是不是每一家製造Sleeve FAN馬達的廠商都用專用的軸承油,這我倒沒有問就是了,或許也有廠商還是用機油代替,至於是不是成本考量才用機油代替這我也不得而知。

跟富見雄問是因為他是專門賣油品的,跟他們購買的馬達廠商應該不少,他們的答案應該是可信的。

网友C:
在還沒有加入這個論譠,我的機車都用一般黃油,等到網路發達了,我就用 SKF LGHP2/0.4 高溫黃油,亂亂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Sleeve FAN生產過程到底是用什麼油,我以前遇到風扇卡卡也都是加機油,現在想想加機油的風扇運轉 ...

那個黑黑的,應該是叫作"氧化"才會變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還沒有加入這個論譠,我的機車都用一般黃油,等到網路發達了,我就用 SKF LGHP2/0.4 高溫黃油,亂亂擦, ...

結論是不是比較耐用..
因為我家東元和聲寶的AC風扇(低速轉速慢),
以前用機油潤滑,
大概一年要再清潔一次(後方轉動部位),
用耐高溫黃油,
大概可撐個2~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結論是不是比較耐用..

風扇的話,我總覺得好像沒注進去的樣子,雖然不會黑黑的,但都是在外面,

网友:
那只要薄薄的一層,
自潤軸承與軸心的間隙很小,
你看不出來的,
只是想問你有改善嗎?

网友:
以前北上讀書時 學長留下的箱型風扇  會咭咭叫
那時候  啥也不懂  沙拉油就給它下去  N次紀錄下來 可以撐 1個月

現在只要清洗扇葉時, 針車油往粉末冶金軸承點下去 意思意思

關於到底該用啥神油, 我也是十分關注...
我那8年汽車空調 鼓風機也開始微微出叫聲了

网友E:
機油是用於引擎, 當機器運轉時會產生熱量, 機油在適當溫度是會產生保護膜保護汽缸壁,
同樣原理, 電風扇運轉時, 馬達軸心和軸承也會產生高溫, 若電風扇上油用機油,
機油也會產生保護膜, 當保護膜一層一層的疊在軸心和軸承之間, 有很大的機會風扇運轉緩慢或咬死不會轉動.

网友:
累積的油泥應是由軸心磨下來的金屬粉,金屬粉堵塞油路,
又由軸心磨下更多的金屬粉,造成完全無潤滑卡死軸心.

補充的潤滑只沾在軸心面上,低黏度潤滑油很快就流失,高黏度潤滑油不流失但轉動阻力大.
單單補充潤滑油是無法長效的.

粉末冶金含油軸承是利用粉末冶金的連通多孔性儲存高性能的人造潤滑油 。
整修含油軸承除了要取得低黏度人造潤滑油, 還要清除堵塞含油軸承表面的金屬粉,
才能完整回復潤滑的能力.

但含油軸承也會有磨耗造成密合度不佳,高速轉動時震動大,造成更大的磨耗.

傳統的棉心加油軸承較容易整修,但目前的產品為美觀的內藏設計,不可能選用.
除非粉末冶金含油軸承如同滾珠軸承有標準規格,到處都買得到!
家電先天性是短壽命的.

雖然困難重重,但還是能期待能取得人造潤滑油.
(高速風扇與一般風扇是用不同黏度人造潤滑油)

在3f已說明過.
淺談電風扇馬達軸心上不上油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8510-1-1.html

FLOIL含浸用油(因富見雄頁網未提供 ,另外找的)
https://www.kanto-kasei.co.jp/tc ... ection_impregnation

課題                                      解決產品                     型號代表              用途
想要抑制對塑膠的攻擊性        烯硜系含浸油         947P 951P 系列        粉末冶金(周圍有塑膠)
想要提昇對金屬的潤滑性、
耐摩耗性                               乙酯系含浸油          947 系列            粉末冶金(周圍無塑膠)
想要抑制低溫到高溫的摺
動負荷變化                       高粘度指數含浸油  947P 系列         粉末冶金(周圍有塑膠)
想要抑制對塑膠的攻擊性、
又要降低金屬的摩耗             極壓含浸油        951P 系列                 粉末冶金(周圍有塑膠)
想要減輕馬達的噪音                高粘度含浸油        948P 951P-100         粉末冶金(周圍有塑膠)

含浸用油的選用也是很多問題,第一關就是塑膠相容性.
工作溫度,負荷量,工作速度有很多變數.

烯硜系含浸油是一般性能能有塑膠相容性可能是進合維修用.
其中再加上粘度的變化.

楼主:
這是富見雄給我的信件截圖︰

看來富見雄說的跟我做馬達的朋友說的是相同的,sleeve FAN(粉末冶金的含油軸承)的馬達是使用專用油,烏骨雞學姐有跟富見雄買接點油,下次進貨我會跟他要一點樣品試看看。

或許也有廠商是用機油或黃油來代替較高價的軸承專用油,不過如果大家拆過第一手的電風扇,大家應該不會在馬達軸心看到一堆油泥的機油或黃油才對,一般的電風扇會有黃油的地方是在它的擺頭轉向機件,印象中馬達軸心角落似乎沒有殘留油脂,所以新品油脂應該只有用在軸心,如果是電腦用的小風扇好像就不太一定了,好像也有看過銅軸那裡有類似黃油殘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機油是用於引擎, 當機器運轉時會產生熱量, 機油在適當溫度是會產生保護膜保護汽缸壁,
同樣原理, 電風扇運轉 ...

汽機車的引擎潤滑是靠運轉時從底部油槽將機油帶上潤滑,與本次討論的Sleeve FAN完全不同。

网友:
個人淺見 . 含油軸承是利用毛細孔保留或釋放油酯 . 與一般軸承不同

含油軸承上油方式 . 應是製作過程有道把軸承加熱浸泡(真空浸油)手續
(加熱使金屬因熱漲產生毛細現象 . 真空是把金屬因加熱毛細孔中空氣抽離使之成負壓
   讓原本空氣的位置由油取代)
一般是無法將其取下加熱浸油 . 且每個毛孔可以看成是一個油道

而表面添油效果又有限 . 油品又難搞 . 加錯搞不好還會使原本的毛孔因為添加的油品因表面摩擦 . 產生碳化現象 . 使毛孔堵塞

以下兩張圖片一是一般軸承表面 . 一是合油表面 . 手上沒有自潤軸承所以沒拍 . 但一般用的自潤的潤滑又不太一樣了

以下是取自網路
金屬粉末為主要原料用粉末冶金法製作的燒結體,其本來就是多孔質的,而且具有在製造過程中可較自由調節孔隙的數量、大小、形狀及分布等技術上的優點。利用燒結體的多孔性,使之含浸10%~40%(體積分數)潤滑油,於自行供油狀態下使用。運轉時,軸承溫度升高,由於油的膨脹係數比金屬大,因而自動進入滑動表面以潤滑軸承,停止工作時油又隨溫度下降被吸回孔隙。含油軸承具有成本低、能吸振、噪聲小、在較長工作時間內不用加潤滑油等特點,特別適用於不易潤滑或不允許油髒污的工作環境。孔隙度是含油軸承的一個重要參數。在高速、輕載下工作的含油軸承要求含油量多,孔隙度宜高;在低速、載荷較大下工作的含油軸承要求強度高,孔隙度宜低。這種軸承發明於20世紀初,因其製造成本低、使用方便,得到了廣泛應用,現在已成為汽車、家電、音響設備、辦公設備、農業機械、精密機械等各種工業製品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類基礎零件。含油軸承分為銅基、鐵基、銅鐵基等。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tech/ok9xaq.html

网友F:
剛想到 . 以前有看人賣一種油精 . 加在馬達軸心上將其擦乾又火燒

在加塊金屬然後人站上去也沒看到停止 (未加前一般機油壓就停)

搞不好加熱泡在這個裡面或愛鐵強裡面效果應該不錯

网友:
以前待過公司是將這類軸承泡液壓油在裝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剛想到 . 以前有看人賣一種油精 . 加在馬達軸心上將其擦乾又火燒

在加塊金屬然後人站上去也沒看到停止 ( ...

這是乾性氟素塗膜,低磨擦係數.
但是高速,高負載還是有其限制.

网友H:
軸承/齒輪用油,不是都用牛油嗎? (固態潤滑油)
http://www.ald.com.tw/products_3 ... mp;cID=5&pID=73

网友:
引用 网友H:
軸承/齒輪用油,不是都用牛油嗎? (固態潤滑油)
http://www.ald.com.tw/products_3rd_class.php?Key=724&cID ...

牛油是指滑脂類.
固態潤滑例如石墨粉.

軸承用:潤滑油/滑脂
齒輪用:潤滑油/滑脂

這些分裝grease ,沒有標明來源,只適合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是乾性氟素塗膜,低磨擦係數.
但是高速,高負載還是有其限制.

大大謝謝你的回應 . 我說的這個油精是混加到機油 . 以此潤滑內燃機

至於是否為乾性氟素塗膜 . 我覺得應該不是 . 以超出其能力範圍

而且他是整個人站上去 . 以負載來說應該高負載說的過去

如下兩個影片可參考

网友:
會有誤會是看到後面所提的測試方式.

這些油精都是添加劑,主油還是要有一定的水準.
因為潤滑油ˋ還是要作整体的測試,單一添加劑並不能完全代表商品化的潤滑油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