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轉貼 - 搭配PC的USB多功能電子測試器 EspoTek Labrador

楼主(2017-04-21):
之前有前輩提到
將來的學生
可能都要有將微控器寫成一個測試儀器的能力
或許這就是一個案例

也是創客集資平台的新品介紹
一個微小的開源板
透過微處理器搭配PC由USB連接
可模擬出一般實驗室5大檢測設備的簡易功能
(包括示波器,波形發生器,電源,邏輯分析儀和萬用表)
外型尺寸非常迷你
或許適合學生學習使用

介紹主頁 : EspoTek Labrador: Five Powerful Lab Instruments. One Tiny, Open Source Board
影片簡介 : 簡介影片

硬體規格 :
  • 示波器(2通道,750ksps)
  • 任意波形發生器(2通道,1MSPS)
  • 電源(4.5至15V,最大1.5W,閉環)
  • 邏輯分析儀(2通道,每通道3MSPS,串行解碼)
  • 萬用表(V / I / R / C)
  • 與Windows,OSX和Linux兼容的軟件
完整規格

示波器採樣率750ksps(共享)
每個樣品的位數8,12¹
帶寬〜100kHz²
輸入電壓範圍-20V至+ 20V
輸入阻抗1MΩ
渠道數量2
耦合AC / DC
任意波形發生器波形類型方波,三角,鋸齒,任意
採樣率1Msps
樣品深度64個樣品(CH1),1500個樣品(CH2)
輸出電壓範圍0.15V至9.5V
每個樣品的位數8
最大 當前10mA³
輸出電阻50Ω
渠道數量2
可變電源電壓範圍4.5V至15V
最大 功率〜1.5W
產出數量1
源阻抗可忽略不計
波紋電壓+ -300mV%@ 10V 10mA,+ -700mV%@ 10V 100mA
邏輯分析儀採樣率每通道3Msps
支持電壓3.3V,5V,12V
渠道數量2
數字輸出電壓3.3V
源阻抗50Ω
萬用表輸入阻抗1MΩ
測量參數V,I,R,C
電壓範圍-20V至+ 20V
電流範圍100uA到10A
電阻範圍1歐姆至100k
電容範圍10pf到1mf

¹12位採樣可用於375ksps,單通道。
² - 該圖是由採樣率決定的近似“最大可檢測頻率”。
³ - 此圖是源電流。電流部分地陷入驅動信號的運算放大器,並部分地進入1k電阻器。因此,最大灌電流可以通過將輸出電壓除以1k
     並 加上50μA來計算。選擇這種配置使得可以驅動容性負載而沒有顯著的非線性。簡單來說,這意味著如果要通過使用外部電流源
     將電流驅動到波形發生器中,那麼波形發生器可以處理的最大電流就會降低。(這不是大多數人會遇到的問題。
4 - 電源由閉環反饋迴路控制,確保輸出端的直流電壓保持恆定。因此,它具有非線性元件,但仍然可以通過
      Th = Vn 和Rth = 0的 Thévenin電路近似.
5 - 萬用表範圍隨參考電阻而變化。
圖示 :
A. Power Supply Outlets
B. Digital Output
C. Function Generator Outputs
D. Oscilloscope/Multimeter Inputs
E. Logic Analyzer Inputs

网友:
這個好啊! EspoTek Labrador 簡單又實用.

小學生都要有將微控器寫成一個測試儀器的能力....以後每個都成為....Mark Zuckerberg.

大力推薦   STM32 發展系統  NUCLEO F103RB  配合這個Stm32cubemx來使用 .....老朽早已買了一個來玩玩. 防止老年癡呆症.
葵花神功.天下無敵.

楼主:
重新回顧1樓的內文
翻譯的有點火星文狀況
想重新修正,卻超過修改時間了

專業名詞前輩們都懂得
這篇的中文敘述
有些名詞很怪異,沒一一修正,
請見諒
那是骨溝直接轉譯的
正確用語請參閱原文英語連結中所述
拍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回顧1樓的內文
翻譯的有點火星文狀況
想重新修正,卻超過修改時間了

那你就知道....[我心裡的悲傷]  Google 不給力.

网友:
這個好玩,  不玩過幾年怎跟小朋友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