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Nespresso 奶泡機故障維修

楼主(2017-04-21):
Nespresso 奶泡機故障維修,網路上很多災情,
剛好朋友拿一台來研究,更換溫度保險絲後,完修,可以正常打奶泡了....

故障不來電.......按鍵沒反應
特殊規格三角螺絲.......

兩顆螺絲解開後,分離塑膠機身跟鐵的機身,用力慢慢分解(上下搖晃),機板現身

133度 溫度保險絲開路,掛了(網路舊版為115度),產品有upgreat 過,但似乎還是有問題,原廠維修費用幾乎等於新品

完修

測試,沒問題

网友A:
什麼是奶泡機....是不是..就是可以加熱的果汁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麼是奶泡機....是不是..就是可以加熱的果汁機?

鮮奶打入空氣變成泡沫狀
加入咖啡變拿鐵.

网友A:
好妹妹...請請...請問一下  是不是這個...跟這個一樣的..我們在這裡大部分都是用這個....濃縮咖啡機 Espresso Machi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妹妹...請請...請問一下  是不是這個...跟這個一樣的..我們在這裡大部分都是用這個....濃縮咖啡機 Espres ...

peter5438大,
濃縮咖啡機 Espresso Machine內的一小小功能,
單項功能.
不能研磨咖啡,
不能泡咖啡,
單純打奶泡,
要拉花用吧~

网友A:
了解了....謝謝您精闢的闡述.

濃縮咖啡機 Espresso Machine:  是用熱蒸汽打入咖啡和牛奶裡面..形成我們這裡常喝的 Cappuccino卡布奇诺咖啡.

再向您請教一個問題? 什麼是這個....拉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妹妹...請請...請問一下  是不是這個...跟這個一樣的..我們在這裡大部分都是用這個....濃縮咖啡機 Espres ...

打奶泡最佳溫度是60~65度。就這個溫度不會破壞奶蛋白,且最容易打出綿密的泡泡。。。

這台只是打泡泡用的。跟義式咖啡機沒什麼關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謝謝您精闢的闡述.

濃縮咖啡機 Espresso Machine:  是用熱蒸汽打入咖啡和牛奶裡面..形成我們這 ...

紅色圈圈這就是打奶泡的功能
拉花
現在功力更強,立體拉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色圈圈這就是打奶泡的功能

拉花

好漂亮的拉花啊!    現在聽說有人把影像用食物印表機印上去! 很新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紅色圈圈這就是打奶泡的功能

拉花

所以這咖啡是你做的拉花~~~想喝~~老闆娘來一杯n_1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這咖啡是你做的拉花~~~想喝~~老闆娘來一杯

那是網路上的圖,
我喝咖啡沒這麼講究,
不過要用奶泡我是用沖茶器打的,
泡沫也不錯喔.
雖然我有義式咖啡機,
但很少用.

我都會亂做亂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