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C1D 電漿電視送電會自啟動再關調的故障問題

楼主(2017-04-21):
  用了多年的LG  42PC1D 電漿電視, 第一次出現故障, 現況是電源插頭拔掉後再插入送電, 電視會自已啟動開啟電源, 約1~2秒後就關機, 然含再自啟動-- 關機, 一直持續循環.
   打開背蓋, 嘗試拔掉電源板的連接排線, 發現是電源板左下角的一條接到下方I/O機板的電源排線所導致的故障, I/O 機板肉眼看起來沒什麼異狀, 看舊密密麻麻的元件, 再來就不知道怎麼進行了........

整機

LG-1

LG-1

電源板

LG-2

LG-2

I/O 機板

LG-3

LG-3

I/O 機板的電源排插

LG-4

LG-4

网友:
這個LG 42PC1D 至少說...老朽修理過過1000台上[吹牛的]....但是100台絕對有....但是只要你跟我一起練葵花寶典...我才能把這功夫傳給你.....只要你回復說一個[好]字...就可以了.只要有一個心意就可以了....真的假的都沒關係. 那老朽就會去照相排版....讓你知道..如何去修理.

楼主:
當然說'''' , 感激不盡~~

网友:
首先謝謝您加入我們......雄霸武林......的行列.

第1個 電源板次級端的電容器...如果有突起請更換. 就是你有點黑點的那幾個電容.....我想你已經換過了. [高手也]
第2個 你要去買這個零件...Y-Sustain Board 換了就好了. 另外一邊的Z-Sustain Board板子, 換不換沒有關係, 但是最好也換掉. 因為成本關係...我都沒有這樣做....這樣顧客才會回流.

LG EBR31872801 Y-Sustain Board Component Repair Kit for 42PC1DA-UB

第3個 因為是多層(4)電路板又是無鉛焊錫不好拿....介紹你用一個工具....中空鋼管.

第4個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修好以後....你就可以帶家人去八仙樂園(塵爆以後還有開嗎?)...戲水玩耍享受天倫之樂.
--------------------------------------------------------------
[看圖說故事]

葵花神功 一統天下 稱霸武林

楼主:
看到維修的圖解說明了, 感謝~~

另購買零件動手前, 再確認一下. Y板和Z板, 應該是電源板左右2側的板子, 原先拔掉電源排插的測試, 則是電源板下方的板子,

网友A:
[現況是電源插頭拔掉後再插入送電, 電視會自已啟動開啟電源, 約1~2秒後就關機, 然含再自啟動-- 關機, 一直持續循環.] : 應該用功率表來觀察它, TV是否, 是短路所造成的循環開機!

你向著你的電源板.....左邊是Y-SUS BOARD....右邊是 Z-SUS BOARD

你可以把兩片拿下來比較他們的電阻值......在散熱片邊上你可以看到號碼....他們都是一樣的零件.......你會發現在邊邊的兩隻腳是短路的... 100%確定之後才去買零件.
LG PDP42X3 Sustain Repair Kit Tutorial - TV Will Not Turn On & Blown Fus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vdqcJHZZWo

6871QYH953A LG YSUS BOARD *** REPAIR KIT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Kc2rh_sNYE

 葵花神功 一統天下 稱霸武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況是電源插頭拔掉後再插入送電, 電視會自已啟動開啟電源, 約1~2秒後就關機, 然含再自啟動-- 關機, 一直 ...

這篇感覺peter5438大大都已經幫他買好了
不吝分享 給你按個讚

楼主:
抱歉, 可能敘述的不夠完整, 再補充如下
1) 整機故障如前所述: 電源插頭拔掉後再插入送電, 電視會自已啟動開啟電源, 約1~2秒後就關機, 然後再自啟動-- 關機, 一直持續循環.
2) 電源板拔掉所有的連接排線, 只留電源輸入, AC電源送電後, 電源板會先啟動送電1~2秒, 然後斷電停止動作.
3) 再來就是接回所有排線, 再一條一條拔掉電源板的的連接排線做測試, 當拔掉一條電源排線, 就重新送電測試, 電源板動作如2) 所述,  電源板會先啟動送電1~2秒, 然後斷電停止動作. 當拔掉所的電源板的連接排線, 只留左下方的排線, 就會出現自啟動-- 關機, 一直持續循環.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可能敘述的不夠完整, 再補充如下
1) 整機故障如前所述: 電源插頭拔掉後再插入送電, 電視會自已啟動開 ...

1) 整機故障如前所述: 電源插頭拔掉後再插入送電, 電視會自已啟動開啟電源, 約1~2秒後就關機, 然後再自啟動-- 關機, 一直持續循環.
2) 電源板拔掉所有的連接排線, 只留電源輸入, AC電源送電後, 電源板會先啟動送電1~2秒, 然後斷電停止動作.
3) 再來就是接回所有排線, 再一條一條拔掉電源板的的連接排線做測試, 當拔掉一條電源排線, 就重新送電測試, 電源板動作如2) 所述,  電源板會先啟動送電1~2秒, 然後斷電停止動作. 當拔掉所的電源板的連接排線, 只留左下方的排線, 就會出現自啟動-- 關機, 一直持續循環.

1) 這是因為電視有短路. 電視本身會不斷的自己產生開機信號...所以會啟動-- 關機, 一直持續循環.
2)這是因為他沒有開機訊號.  斷電停止動作.
3) 因為那個排線...就是開機信號跟主板的電源. 所以會一直持續循環

不能一直測試...在測試下去..........電視機會壞更多!

你要相信為師的功力..........你的電視完全吻合...就是有短路的徵兆.

楼主:
感恩, 因為對電視不懂, 才會一再做確認,  既然如此, 就依武功秘笈進行修鍊.

楼主:
    嘗試要把左邊的Y板取下, 轉下固定螺絲過程, 發現有一個右下角螺絲躲在主機板的整大片固定鋁板下方, 要拆掉此固定鋁板, 須先把電視放平後先拿掉腳座, 才可拆下此固定板.
    家裡要找可平放電視機且放置多日區域, 還喬不出來, 卡住中.......

楼主:
  喬出地方, 放在五斗櫃上面.
  拆下X板和Y板, 黑色模組未解焊, 先比對XY 板 的各腳位對地的阻抗數值, 整理如下, 能看出是否故障?

LG2.3

LG2.3

LG2.2

LG2.2

各腳位對地的阻抗數值

LG2.1

LG2.1

网友:
I tested with A good one:  From the results you provided to me. Maybe, the real problem  is the  Z-sus board.

I think,  You should test again in Diode Mode.

Between [SUB_OUT & VSS]..........the results are [RED- BLACK= 0.34v]  [Black-Red  = OL] then, it is normal.

It has A  Diode (Equivalent Circuit) between this two pins. 這兩個引腳之間似乎有一個二極管等效電路。

 Sunflower Magic Master Kung-Fu dominate the world martial arts

楼主:
公司晚上加完班繼續奮鬥, 用二極體模式檔位重新測了一下SUS_OUT 對 VS , 結果如下, 這下該如何進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晚上加完班繼續奮鬥, 用二極體模式檔位重新測了一下SUS_OUT 對 VS , 結果如下, 這下該如何進行?

很好....代表你的這輸出VS沒有短路.  請再確定一次這個SUS-up on Z-sus board    我測量結果是432K 如果你的SUS-up是25k 的話....確定是這個Z-sus board IPM 有問題. 你只需要一個  IPM.

Vizio Plasma P42HDTV10A LG Plasma 42PC3 Dark picture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8MNQYXw8E0

PS: 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是這個不工作....當Z-SUS board 不工作時應該會有影象的....所以請你測量這兩個板子上面的保險....請你把它一端翹起來測量....應該Z-SUS board有一個保險絲是開路的. 當你換完保險以後....應該會有影像. 例如: 上面的YouTube video.

--------------------------------------------------------------------------------------------------------------------------------------------------------
有天才自己修這個IPM.

YPPD-J016e IPM repair 50HP86 ticking noise and flashing T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qtTzhCa8

How to repair a hybrid IC IPM used in Plasma TVs - YPPD-J017C YPPD-J018C YPPD-J014C repai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MOFi7aQN8&t=129s

How to repair a hybrid IC IPM used in Plasma TVs Part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ARdm0o0FyM

葵花神功 一統天下

楼主:
  真的奇怪想不透.
   剛量SUS_OUT 對 VS 的時候, 有再量了Z板的SUS_UP 對地阻抗, 那時候量了約3次左右, 阻值是33.6K ;  現在則是不管量幾次, 都是0.847M 左右.

楼主:
剛用二極體檔位誤觸SUS_UP , 現對地阻值只有4K左右,  看來是Z 板的 IPM 模組故障

楼主:
剛太急了, 沒看到下面說的 '' PS: 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是這個不工作....當Z-SUS board 不工作時應該會有影響象的....所以請你測量這兩個板子上面的保險....請你把它一端翹起來測量....應該Z-SUS board有一個保險絲是開路的. 當你換完保險以後....應該會有影像.'' ;  保險絲管拆下來測量, 2個都沒斷掉.

网友A:
Z-SUS board 這個IPM, SUS-UP對地的阻值應該是430K這樣子的...如果再確定一次沒有錯誤地話, 先把這個IPM拿下來了, 因為這個IPM用眼睛看, 就可以看出他有問題. 如果沒有錯誤的,,,大不了就把她焊回去.

网友B:
雖然無法像peter5438大大
那樣專業精準給藥方

網擄來的參考文件
有時間,有空閒,下列文件可加減看看
線上文件 : LG PLASMA TRAINING MANUAL可下載文 : Lg-42pj350-Training-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Z-SUS board 這個IPM, SUS-UP對地的阻值應該是430K這樣子的...如果再確定一次沒有錯誤地話, 先把這個IPM拿 ...

好的, 待準備工具焊下來檢視看看; 另請教手上現有較大瓦數的60W烙鐵 , 功率不知是否足夠? (空心針 + 多層板解焊沒什麼經驗, 希望不要把板子搞掛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無法像peter5438大大
那樣專業精準給藥方

感恩, 雖然型號不同, 還是有極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