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4A76T10L/CP1130/DP_MB 通病-與技術通報

楼主(2017-04-22):
主機板型號:M4A76T10L/CP1130/DP_MB

故障分析:過電無畫面-不跑碼.這一片大家都知道北橋通病了.這裡有個連結-挺有趣的(哪裡有趣.請自己去找)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cp1130&page=1

處理過程:
主角

拆北橋

拆北橋後要如何處理.就看你了(語帶曖昧)

處理後當然就是跑碼了

開機畫面

進系統

發個文-也算幫這片主機板做個小結論.畢竟各位都有機會碰到

网友A:
班長果然是高手,
永遠記得酷友的疑難雜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班長果然是高手,
永遠記得酷友的疑難雜症.

sandy應該有看了那一篇.所以我想把事實分享上來.免得有人趁虛而入.呵呵

网友B:
果然是要重植BGA,感謝大大分享PO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要重植BGA,感謝大大分享PO文!

不客氣喔

网友C:
你指的因該是指 #vancen55t ,的留言吧!

一整個搞錯,以為主機板是好的,而LZ也很逗趣的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因該是指 #vancen55t ,的留言吧!

一整個搞錯,以為主機板是好的,而LZ也很逗趣的回覆

個人的技術這種東西深淺廣窄各有不同......

重要的是,至少要分辨得出來[高手是誰?][高手在哪裡?]

分不出來的話,那就累了高手也累了自己....

一切都是過程......

网友D:
1.個人是覺得,那篇裡面,倒是沒有錯認該塊主機板是好的這件事
   因為在內文裡面有提到修理的字眼

2.C大是高手這點,無庸置疑

另一方面,他提到的那個方法,觀看工作管理員其中的資源監視器
記憶體中的硬體錯誤項目來判定系統穩定度

因為該篇討論串,最後樓主題到的是加焊後能開機
但系統穩定度當然可慮,這點常逛這邊的各位應該都知道

如果能用系統內帶的資源監視器就能測定系統穩定狀態
不失為一個可用的好方法.

只是,我後來特別去查了硬體錯誤代表的意思
看起來該項目可能代表的是,需要存取虛擬記憶體的計數

或許這點才是C大所稱的,有趣的點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因該是指 #vancen55t ,的留言吧!

一整個搞錯,以為主機板是好的,而LZ也很逗趣的回覆

呵呵呵.沒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個人是覺得,那篇裡面,倒是沒有錯認該塊主機板是好的這件事
   因為在內文裡面有提到修理的字眼

conbawa大.其實我的人笑點很低.當我看到有人說他不會修主機板.但這種問題隨便修一修就行.我就不自覺笑起來.還有就是接下來就是-z9g7m0大冷處理的方式很逗趣.只是這樣而已.唉.生活煩躁.要找找樂子笑一笑.最後我發文的目的就是-當主機板問題點沒有明確指出時(而且明明是通病)就會被一些是是而非的論調所干擾.呵呵呵(微笑中).

网友E:
師父的維修方法。令小弟增長不少,植的錫珠是0.5的嗎?我植過一次比起intel 的82801gb/hb 用0.6的植珠0.5真的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師父的維修方法。令小弟增長不少,植的錫珠是0.5的嗎?我植過一次比起intel 的82801gb/hb 用0.6的植珠0.5真 ...

是0.5的沒錯喔

网友F:
好久沒玩了~

植株一直沒成功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久沒玩了~

植株一直沒成功過!

呵呵.經常做.就像在吃香菇肉羹一樣了

网友G(2017-05-27):
引用 网友D:
1.個人是覺得,那篇裡面,倒是沒有錯認該塊主機板是好的這件事
   因為在內文裡面有提到修理的字眼

google 了一下

這裡指的"硬體錯誤" 應該是 Page Fault.
Microsoft  怎麼會翻譯成這樣???

理論上要有 ECC 的 DIMM 才能知道真的有DRAM error. ECC DIMM 通常 Server MB才有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G:
google 了一下

這裡指的"硬體錯誤" 應該是 Page Fault.

這是個謎啊

网友:
Page Fault 是 CPU enable Virtual memory management 時會有的一個現象,當 software (AP) access data in address X 時, CPU 會去查表,要查出 Virtual memory mapping to physical memory 的轉換方式,若total Virtual memory > physical memory 時,那就一定有一部分 Virtual memory 無法mapping, 這時候就叫 page fault. 因為這些 Virtual memory address 的 data 還在 disk 中,再來是做 swap,將data in disk move to physical memory.  並修改 Virtual memory mapping to physical memory 的轉換表。

其中 physical memory 就是 DRAM.
Virtual memory 是 OS分給 software(AP) 使用的 memory space.
你可以試著將 "虛擬記憶體"的設定改為" 沒有分頁檔"
如下圖,那就不會有"硬體錯誤"了,但你的應用程式就不能開太多了,受限於DRAM size.

電腦-> 按右鍵選到內容> 進階系統設定->進階(tab)->效能->設定->進階(tab)->變更 中可以看到這個圖

不過想了一下,若系統在設定"虛擬記憶體"時使用了分頁,也不失為一種穩定性的測試,因為多了 disk io test.
但在一般的量產的穩定性測試中是使用 一些 bench Mark Tool 像是 3DMark bench mark 來做,會測的比較完整一些。CPU/GPU/DRAM/Disk/Chipset都測到了

電腦->按右鍵選到內容> 進階系統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變更 中可以看到這個圖 ...

電腦->按右鍵選到內容> 進階系統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變更 中可以看到這個圖 ...

网友:
找到出處了

google ff382715
---
Hard faults are also known as page faults. Despite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 of the name, this is not an error condition. Rather, it represents an instance where a block of memory needed by the operating system or an application has to be fetched from the page file on the hard disk instead of from physical memory. A consistently high number of hard faults per second indicates a large—perhaps excessive—reliance on virtual memory, with consequent adverse performance effects.

The best way to gauge the adequacy of your currently installed RAM is to keep an eye on the Memory graph in Resource Monitor.The green portion of the bar indicates the percentage of your physical memory that’s currently in use; shades of blue indicate cached memory that is available on demand (Standby). It’s also important to watch the green line on the graphs to the right, which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hard faults per second your system is generating. If you see it spike off the top of the graph fo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you’ll want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how memory is being use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se numbers when you’re asking the most of your computer—you might even consider performing a stress test by successively opening the applications you use most often. Switch between programs, open and edit some data files, browse a couple dozen Web pages, and generally try to use more system resources than you would use at one tim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If you find yourself bumping up against the ceiling regularly, you might get a noticeable performance boost from additional RAM.

Do not get hung up on percentages. If you routinely hit a maximum of 85 per¬cent memory usage on a machine running 64-bit Windows 7 with 6 GB of physical RAM, you have 900 MB of free RAM, which is plenty of head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