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009年車用音響CTV-1000研究藍牙(BT)系統遇瓶頸-聲音訊號型態

楼主(2017-04-22):
源起: 藍牙BT運用在老車上的手機免持系統。需要電路幫忙: 將聲音訊號(R/L/Sgnd)轉換(R+/R-/L+/L-).的簡單電路與IC型號.

2009車上配備是這台,在PIGOO網已經學習增加了AUX-IN (聲音訊號是用R,L,SGnd)功能.
無意中發現他的顯示幕左邊有BT符號 (是藍牙嗎?? ) 還有天線強度符號( 意思是??)
這台先擱下再研究.
進入畫面的  "通關按法" 是 同時按住1與6,再按DISK鈕 3下.  離開好像是按DISK 2下,或按POWER OFF.

當初車上已換成ˊ這台有液晶螢幕的CTV-1000,最近發現它有BT 插孔 (藍牙嗎?)

那個年代的車用手機免持系統連接線,我沒用過,功能,使用方式,沒經歷過.
好像中央扶手箱內有10-pin插座,插上專屬手機連接線,可充電,可手機免持聽筒,電話聲音傳入車用音響喇叭。我的疑問是,接聽電話要按手機接聽鈕?,或是特殊外部的接聽按鈕?,或是自動接聽??

BT孔的電氣特性量測如下,腳(1-4)間有10K歐姆電阻,但對地都是極高電阻. 腳(2-7)亦同.

想測試是否將3.5mm插頭聲音訊號(R/L/Sgnd)轉成(R+/R-/L+/L-)後輸入插孔的腳(1/4/2/7), 目前能力瓶頸!!
是否音響主機的BT孔收到聲音訊號後,會自動TEL-MUTE(音響自動靜音),並將輸入聲音(模擬手機)信號從車上喇叭輸出.??
(主機螢幕上觸控功能選項,沒有BT的觸控ICON )

聲音訊號(R/L/Sgnd)轉換(R+/R-/L+/L-),請問先進,有沒有簡單的電路或容易得到的IC可運用.?  (R+/R-/L+/L-亦出現在CD換片機接頭定義上)
(試過Sgnd=(R-,L- ),R=R+, L=L+ ,輸入無反應)

這個傳說中的中央扶手箱的10-PIN插孔(我車上沒有這東西) 到音響主機間,是否有 黑盒子 轉換信號後才進入音響主機??

网友A:
單端轉平衡簡單的就是+用 0db buffer, - 用0db 反相buffer, 結果就是 + - 平衡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端轉平衡簡單的就是+用 0db buffer, - 用0db 反相buffer, 結果就是 + - 平衡訊號.

謝謝指教.
下圖取自網路,車用音響fxm8427zt service manual,

我後來用這簡單圖,稱"單電源式橋式放大",bridge amplifier for single supply .VCC=5.0VDC單電源,R1=16K歐姆,R2=R3=R4=10K歐姆,輸出推動小喇叭有聲音.輸出直流準位@1/2VCC=2.5V.

橋式放大

橋式放大

可惜信號如圖(直接或加上隔離DC電容)輸入車用音響後,沒有任何反應,
即期待音響(如收音機)靜音,聲音自動改由此輸入端的音樂 由車上喇叭輸出,
手動將TEL-MUTE接地,聲音也沒出來. (全靜音了).
算是不如預期,沒能達成免持聽筒功能. 此藍芽想法暫告一段落.
(類似使用便宜的USB藍芽(聲音)接收器加上車用音響AUX-IN輸入聲音,這是可行,目前借用車用螢幕DTV的聲音通道,來電時手動切到DTV功能)
參考網路下列文件,(據其分析可4倍功率輸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