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MT-42KHE3 開機無聲,無影像,求助

楼主(2017-04-22):
三洋SMT-42KHE3 開機無聲,無影像,求助

補充內容 (2017-4-22 09:17 PM):
是否邏輯板有問題

開機無聲,無影像,求助

開機無聲,無影像,求助

開機無聲,無影像,求助

 開機無聲,無影像,求助

网友A:
我替前輩們給你一個建議拆開電視
照一下內部的狀況電源板等等貼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替前輩們給你一個建議拆開電視
照一下內部的狀況電源板等等貼上來

內部PCB

主板

主板

電源

電源

邏輯板

邏輯板

网友B:
轉版在主板上 請問各項電壓有量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版在主板上 請問各項電壓有量了嗎

主板還未量,一直疑為是邏輯板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還未量,一直疑為是邏輯板有問題

沒有整體機板配置圖嗎?

楼主:
沒配置圖,想了解是否是哪一片pcb壞了,直接上網買板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配置圖,想了解是否是哪一片pcb壞了,直接上網買板更換

來討魚吃的ㄚ?!~~~你走錯地方了~~~~~

网友:
開機無聲,主板嫌疑大!還是量一下各項電壓吧!

网友:
開機無聲,主板嫌疑大!+1

网友C:
開機無聲,不是喇叭嫌疑最大嗎?(單純無聲我真的會先量測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無聲,不是喇叭嫌疑最大嗎?(單純無聲我真的會先量測喇叭)

喇叭已更換OK,無影像問題還未找到地方,努力中

网友:
单从故障图片看,

猜想似主机板的DDR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開機無聲,不是喇叭嫌疑最大嗎?(單純無聲我真的會先量測喇叭)

恩..開機有叫春聲...一休大師怎麼處理阿 (嫌疑是?!)
哈哈 對不起我來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