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這張力儀器零件有點想把它拆了

楼主(2017-04-22):
只有上面那隻沒下面的儀表有點想把它拆了

网友A:
不行  這類的計測計很怕拆   物理量-電量的轉換器都很忌諱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這類的計測計很怕拆   物理量-電量的轉換器都很忌諱拆解

專炸元件大大忌諱拆解的意思是拆了就壞了,還是其他?

网友B:
不能拆的原因是精密校準過的..........把它接到電子磅秤....就變成..數位顯示的張力測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拆的原因是精密校準過的..........把它接到電子磅秤....就變成..數位顯示的張力測試器.

喔喔!我知道把它接到電子磅秤會變成..數位顯示的張力測試器,因為我只有這支並沒有儀表
平常就愛拆解,如果很無知,大大們再請多多指教.也感謝peter5438不吝指教

网友:
拆下去就不能夠再直接使用了  要再經過校驗能夠在使用

如果用不到的話那當然可以拆開來看看它是什麼原理

网友C:
這小張力的Yarn Tension Meter,是紡織用途. 連續測量絲線工作張力.

裡面是應變規,測量擺桿受到的力量.

現代的機子是數位式可與pc連線.

是有線狀原料或產品工廠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小張力的Yarn Tension Meter,是紡織用途. 連續測量絲線工作張力.

裡面是應變規,測量擺桿受到的力量.

大大好厲害!這是台灣某紡織機構報廢設備的物品.
下面是紗線靜電荷測試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好厲害!這是台灣某紡織機構報廢設備的物品.
下面是紗線靜電荷測試儀

http://www.rothschild-instrument ... oltmeter/index.html
大大是賣儀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rothschild-instruments.ch/products/static-voltmeter/index.html
大大是賣儀器的嗎

不是我是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