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42S6K 出現黑直條紋多條

楼主(2017-04-23):
SAMPO LM-42S6K

朋友電視出現黑直條紋請問有遇過嗎?

在什麼地方問題居多 T-CON 還是 排線 液晶面板

知道的大大給個方向吧 !

网友:
個人覺得  T-CON
且先清排線

网友:
我壓…………排線脫焊了。

网友:
摔到或重力導致排線脫焊+1

楼主:
感謝大家的建議

T-CON 80PIN 兩個排線與 T-CON 下端插座 都有清過與交叉對換過同樣出現這些線條

那就要懷疑 T-CON  -- 看這台 T-CON 有前人修過更換過 AS15-G  過

應該之前油畫或是其他原因換這棵 IC , 跟網上狀況應該一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LM-42S6K

拆開有發現右上角也貼一個黑色泡棉

网友A:
fpc軟排脫落就要用熱壓機了...棄修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軟排脫落就要用熱壓機了...棄修比較快..

如是 FPC 照理應該不會有規律的 黑線 好幾條吧 ! 應該會跟 我說的網上那台一樣一半好一半壞

网友B:
面板88了 此型用AUO都這樣 是COG玻璃端脫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88了 此型用AUO都這樣 是COG玻璃端脫膠

那就不用玩了 -- 感謝回應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黑色泡棉已經起不了作用了!

楼主:
已確認是 液晶面板 問題 拆開去觸摸 FPC 黑線條就會減少 -- 感謝大家意見

网友C:
我是沒有接面板維修的Case,但是論壇上的酷友,常提到面板FPC的困擾,不知哪位大大可以提供熱壓溫度及壓力,也許酷友能用溫控烙鐵+快速夾鉗,仿出土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沒有接面板維修的Case,但是論壇上的酷友,常提到面板FPC的困擾,不知哪位大大可以提供熱壓溫度及壓力, ...

聽說烙鐵無效,不要花錢買了...
一定要用熱壓機重新處理..不過價錢就...很重要或特殊規格的話可一試 有人在做熱壓的服務....
客人的或是玩玩的就算了..棄修...世界上又多了一堆垃圾了 一點都不環保
而且液晶面板目前都是掩埋..沒有回收..實在很糟糕

网友D:
如果面板尚未回收處理,可以帶來本公司檢測看看,歡迎與我司聯繫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15巷2號3樓  02-22432216 陳小姐
上班時間:周一~周五 9:00AM~5:30P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面板尚未回收處理,可以帶來本公司檢測看看,歡迎與我司聯繫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15巷2號3樓  ...

如檢測是面板問題能修嗎? 修要多少 ?

网友E:
一定要用熱壓機重新處理, 只有用這個才是永恆的.

請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643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用熱壓機重新處理, 只有用這個才是永恆的.

請參考一下

感謝 -- 我看修應該不便宜 -- 那就不如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