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XP 如何分享文件?

楼主(2017-04-23):
XP電腦訪問Win10電腦共享出來的文件時,會彈出一個拒絕訪問的提示
而WIN10訪問XP共享文件就可以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XP連接新出的windows系統問題還蠻多的

可以試看看,在本機群組原則編輯器裡面
windows設定->安全性設定->本機原則->安全性選項
限制使用空白密碼的本機帳戶僅能登入到主控台
這各項目停用

或許XP目前使用者帳戶在win10上面是同名
windows會預設使用當前登入帳戶去登入遠端

另一個方法是,直接用指令方式來連線遠端網路磁碟機
用net use這指令來使用另一個帳戶登入遠端電腦

但,需要輸入使用者帳戶又會卡到另一個問題
加密位元長度 XD
在網路與共用設定,進階共用設定裡面
其中有一項是WIN7(以上)是使用128位元加密,要勾選是不是使用較短位元加密的舊方式

還沒結束,另一個更惱人的問題是,傳輸協定
會遇到帳戶,密碼甚麼都輸入正確,但是一直跳出詢問視窗
那個照樣是在前面提到的安全性設定裡面
網路安全性an Manager驗證等級
這地方也需要調整成舊驗證等級
不然就會像是路上遇到阿豆啊,一個台語一個英文
聽不懂啦 聽不懂 =.=

話說,我做過一個最笨的共用問題是,因為開放共享的資料夾
磁碟檔案格式是NTFS,結果我設定了共用使用者名稱
但,安全性那頁,我忘記把該使用者加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連接新出的windows系統問題還蠻多的

可以試看看,在本機群組原則編輯器裡面

在網上有很多WIN10 XP共享方法,更指示做都不可以

网友A:
喔,昨天po的有點疏漏

有可能XP要登入win10的共享時
1.使用的是guest來賓帳戶,這各系統預設是停用的
2.登入遠端的帳戶沒有密碼,會被空白密碼限制主控台攔住
3.共享目錄所在檔案系統是NTFS,安全性沒有設定給登入帳戶

目前您的截圖看來,這幾個比較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昨天po的有點疏漏

有可能XP要登入win10的共享時

你好
那裡找設定來賓賬戶預設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那裡找設定來賓賬戶預設停用?

在win10下,似乎找不到gpedit.msc這舊東西來設定

我採用的方式是最無腦的方式

1.WIN10的網路與進階共用,關閉以密碼保護的共用

2.共用設定,權限加入Everyone這項目,權限項目全部勾選

3.該共用資料夾,安全性頁,新增Everyone使用者項目,勾選全部權限

這樣用WIN7,WINXP,嘗試開啟該共用資料夾測試是OK的

然則,這方法很容易在WIN10更新後失效,因為
WIN10更新,有時候會把網路與進階共用這邊的項目還原為預設值
也就是又會變成 以密碼保護的共用
雖然開啟WIN10該頁設定關掉即可,但是很煩人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10下,似乎找不到gpedit.msc這舊東西來設定

我採用的方式是最無腦的方式

XP訪問WIN10文件可以了
1,網絡共用中心-----進階設定----來賓---勾選開啓網路和印表機共用
2,所有網絡----勾選關閉密碼保護
3,共享文件----進階共用---共用名稱---確定---安全性-----新增---打EVERYONE----權限----全部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