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PowerUp 發布 Memtest64 記憶體

楼主(2017-04-23):
TechPowerUp 21日發布了一款獨立的記憶體測試軟體 Memtest64,主要可以用來測試記憶體是否存在錯誤或是硬體故障,當然超頻玩家調整記憶體時脈或時序更需要用來測試記憶體穩定度,該軟體可以於 Windows 內執行,且是不需要安裝的。
支援 Windows XP、Vista、8、8.1、10,但僅適用於64位元系統
支持所有處理器,包括 Intel Core、AMD Ryzen 系列
不需要重啟或DOS模式
用戶可以手動控制使用的記憶體容量以減少執行的影響
記憶體測試會使用各種檢測算法
自動檢測錯誤
不需要管理員執行權限
不需要安裝或者註冊表修改
https://www.techpowerup.com/memtest64/

网友A:
感謝分享資訊!!

不過我一直有個疑問
在WINDOWS下面執行的記憶體測試
有沒有辦法測試到全部的記憶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資訊!!

不過我一直有個疑問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問題,除非被系統(os)或driver強制保留下來的,但一般來說應該都不大~
在 windows 底下是可以利用配制 non-paged 的 physical memory ,這樣就可以一塊一塊的測了。
對 application 來說,一般應用的 application 都是看到 virtual memory ,它的每一塊程式段與資料段都是可以被移動或交換到 hard disk 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