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使用吸錫線除錫,表面有褐色氧化物

楼主(2017-04-24):
使用goot CP-2015吸錫線除錫,清潔後表面還是有「褐色氧化物」。

請問是我使用吸錫線加熱過久造成的還是其他原因?

感謝

网友:
那是助焊劑(松香)

网友A:
如ciko老師說的是松香

至於你說的清洗後仍有褐色物質:

1.你的清洗溶劑沒發揮作用,或是你沒洗乾淨

2.這是陳年老松香殘留物,要先把它刮除,不然你要洗很多很多次&用很多的溶劑才能洗掉

***吸錫線的作用只能吸"錫",他沒辦法幫你清掉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ciko老師說的是松香

至於你說的清洗後仍有褐色物質:

有可能是1.沒洗乾淨。

我用鑷子夾棉花球沾環保去漬油...有比較建議的方式嗎?

圖中PCB焊點周圍有點泛白,請問是烙鐵加熱過久了嗎?

補充內容 (2017-5-15 02:01 PM):
的確要先刮一刮,會比較好處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1.沒洗乾淨。

我用鑷子夾棉花球沾環保去漬油...有比較建議的方式嗎?

A:

1.清洗電路板焊點,是噴上專用清潔劑再用牙刷~~~刷乾淨

2.去漬油~基本上就不是用來清洗電路板用(1.毒性強  2.會溶掉你想不到的玩意)

3.學姊~前一陣子有賣洗電路板的溶劑,你不彷問問看現在是否還有貨?

4.如果沒貨又不想多花錢買有品牌的專用清潔劑,一般我們多使用"異丙醇"來做清潔劑 (這個只有化工行才有賣) .

=================================

B:

確實是局部過熱

問題因該是你用小瓦數or烙鐵頭太細小,導致功率不足,所以錫線一直無法順利吸錫,導致過久過熱產生的結果

你會發現我常常說"功率不足",很少說溫度不夠~這也是使用者認知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用吸錫線的烙鐵頭面積要較大功率要夠,這樣才能一次性吸掉錫.

网友B:
好像有一種烙鐵溫度不夠的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1.沒洗乾淨。

我用鑷子夾棉花球沾環保去漬油...有比較建議的方式嗎?

陳年老松香殘留物如果很厚的話,用針很好刮掉.....

我常用針刮板子

网友C:
藥用酒精擦不掉嗎?
一般不是很髒及大面積我較習慣用藥用酒精擦,感覺比其他化學溶劑對人體較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藥用酒精擦不掉嗎?
一般不是很髒及大面積我較習慣用藥用酒精擦,感覺比其他化學溶劑對人體較安全一些. ...

當然可以,只是價格差不多等同買專屬清潔劑

另外還有一個缺點,藥用酒精很容易跟空氣中的水氣混和,所以電子業多是用異丙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1.清洗電路板焊點,是噴上專用清潔劑再用牙刷~~~刷乾淨

A. 感謝分享,我問問看學姊。

這類化學溶劑還是要戴口罩 空氣流通狀態下處理。

B.我是使用TQ-95,或許除錫動作要修正為按加熱鍵提高功率。

小弟第一次處理「無鉛製程」融錫有點困難,才將烙鐵放置過久。

搞了好久才解下數個元件...累(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一種烙鐵溫度不夠的感覺.....

小弟使用TQ-95兩段式加熱烙鐵,加熱鍵的使用時機不太熟悉。

後來找資料才發現,平常是以15W輸出。

「兩段是指15W/150W」。goot TQ-95 日本太洋兩段式烙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使用TQ-95兩段式加熱烙鐵,加熱鍵的使用時機不太熟悉。

後來找資料才發現,平常是以15W輸出 ...

你可以先加點"助焊劑(膏)",於吸錫線或是欲吸錫的地方,會更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加點"助焊劑(膏)",於吸錫線或是欲吸錫的地方,會更事半功倍

請問助焊劑(液體)與焊油(goot BS-10),哪個比較好用?

我的BS-10焊油用了n年,從原來半透明到現在的泛黃。

這東西有保存期限或是過了保存期限有失效的疑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助焊劑(液體)與焊油(goot BS-10),哪個比較好用?

我的BS-10焊油用了n年,從原來半透明到現在的泛黃 ...

1.我個人偏好使用焊油

2.變黃因該還是可以用,只不過用完後電路板要用牙刷+溶劑~刷乾淨
   畢竟不清楚變質後,是否對焊點有無不良影響

3.使用焊油,不要把焊槍整個插進去,會影響整罐焊油

通常我的作法是,找個不用小鐵蓋or易開罐(切下底部替代小蓋子),挖一些焊油放在裡面,這時這些焊油就可以隨你高興使用

网友D:
以前有個老師傅我看過他檢修過電路版就用松香水擦一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個老師傅我看過他檢修過電路版就用松香水擦一擦。

你google一下松香水,有多毒

以前的年代,多是用"命"去換錢,沒有健康&環保概念

現在這個年代~就不應該再有這種錯誤的觀念,這會禍及子孫的!!!

所以~我只要有遇到我一定會說:洗板水,松香水,去漬油~這類溶劑,不要用!

网友:
清洗一般的松香用无水乙醇即可,但容易留下白白的松香渍;对付焊油,必须是洗板水,无水乙醇洗不掉油腻腻的这种东西。焊接用松香助焊,好处是焊点光泽度好,漂亮,但焊渣多;焊油焊渣虽少,但清洗不干净容易影响电气性能(非免洗品),而且焊点光泽晦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google一下松香水,有多毒

以前的年代,多是用"命"去換錢,沒有健康&環保概念

Ultra大說的是
這類有機溶劑吸進身體裡真的很不好,少碰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