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LEADER LCG-396 圖形產生器 問題

楼主(2017-04-24):
  請了解這儀器的前輩解說一下,充實論壇資料庫

网友A:
這個八成是 CRT螢幕時代的產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八成是 CRT螢幕時代的產物

在CRT以後需要測試也不需要用到這個了吧
看起來古老古老的

网友:
趕快把標題改一下包含產品編號與名稱,品名為圖形產生器

网友B:
在電子技術版區發帖前會出現上面的提示,這次我幫你改,下次請勿違反版規發帖,增加管理人員困擾。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電子技術版區發帖前會出現上面的提示,這次我幫你改,下次請勿違反版規發帖,增加管理人員困擾。
謝謝 ...

喔!原來是這樣. 我還是新手拍謝n_100|
我知道了!管理員抱歉!

网友:
類比時代產物
問題現在都數位化了
我以前有一台黑白的不知丟到那去了

网友:
以前 CRT類比信號才比較需要這些產生器,產生標準信號來較正(CRT螢幕用)
後來變數位控制 打到螢幕的是數位控制 點的位置是固定 不會跑掉
(沒有非線性失真---有的話可能是控制板或panel故障,甚至是生產設備出問題)...

桶型失真、梯形失真、平行四邊形失真、針墊失真....應該都不需要了....
(平面電視(數位控制)有這些問題,大概也不用賣了...)

CRT時代 修電視 應該是很重要的儀器...
那個畫面就是Color bar, 該白有沒有白,該黑有沒有黑,顏色對不對,有沒有直....
現在(數位控制)電視應該都內建才對,工廠出廠前 會進入 工廠模式 測一測....

网友:
殺肉 機殼給DIY 自製儀器 有個家 也是不錯的選擇
線性直流電供
桌上型電表
或是 頻率計數器/電容表   變壓器和BNC接頭都有了

在DIY眼中也是還有些許價值

网友:
作古了
NTSC制的影像產生器

如今 類比信號停止放送的今日已經用不到這類的測試器了

网友:
調整3槍壁掛式投影電視是必須的,我的還在,很久了,是可攜式,電池供電。
換CRT映像管一定要用,調整收斂用。不然3色分離,影像歪斜等..

网友:
當年這個東西應該也是貴森森,現在已經變成歷史文物
我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