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螺絲膠哪裡有賣

楼主(2017-04-24):
小弟的冰箱老症頭又來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0787-1-1.html
這次因為風扇不轉,冷凍庫升溫到18度,喬過後3小時降到-18度
原廠風扇軸跟扇葉只靠螺絲膠固定,請問各位前輩,螺絲膠哪裡有賣,希望點過後能撐3年以上,不要每年給小弟來個周年慶

小弟上沒屋頂的看,有些分裝的50有找,因為小弟用量少,太大瓶沒用完的放著乾掉有夠浪費,小弟已經這樣丟了好幾罐3秒膠了,不知哪裡有賣分裝的

网友A:
五金行或專賣螺絲的店,
如果風扇軸心還有再鎖一顆螺帽的話,
建議再鎖一顆nut,
讓兩顆互鎖死..

能拍個照片嗎?
我猜是風扇內孔擴孔了.
也可以利用鐵絲(硬質)套住風扇軸外圈,
在套入軸心..

有點疑問,
螺絲膠用在軸心,
塑膠與金屬這樣膠會固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金行或專賣螺絲的店,
如果風扇軸心還有再鎖一顆螺帽的話,
建議再鎖一顆nut,

小弟下班後拍張相片
原廠固定風扇就是鐵絲(硬質)套住風扇軸外圈,再套入軸心後點螺絲膠,20000多的冰箱,風扇葉固定方法跟600元的烘碗機一樣

所以除了買新風扇小弟也想不到其他改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下班後拍張相片
原廠固定風扇就是鐵絲(硬質)套住風扇軸外圈,再套入軸心後點螺絲膠,20000多的冰箱, ...

這樣能用方法是將鐵絲(硬質)內徑用小一點,
不然自己再繞一個鐵環逼緊,
風扇這結構我知道,
螺絲膠是無法使用,
因為不會固化..

网友:
changold2大要不要試陶瓷膠ENAMAX ENA-1288怕廣告不貼圖囉,也是兩劑型,我買放了兩年,只有其中一劑表面硬化,但挖出來用還是都能用。

网友:
有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但是前提需要動到馬達軸心,在馬達中心鑽一個孔並攻牙,風扇後面用一個套筒固定住風扇與馬達外殼的距離,用螺絲鎖住風扇,這樣還能跑掉我就服了。

网友B:
馬達軸心好像是高碳鋼,要鑽孔攻牙不簡單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馬達軸心好像是高碳鋼,要鑽孔攻牙不簡單的喔

軸徑太小也是個問題。

网友:
螺絲膠是給螺絲固定的,屬於缺氧膠,
必須密閉沒接觸到空氣才會膨脹硬化,你的沒螺絲卻用螺絲膠??

就只是要固定而已....有很多方法,
若要有點彈性的, 可用軟的AB膠、矽力康、強力膠、熱熔膠、水龍頭用的止洩帶...
若要硬的,可用硬的AB膠、南寶萬用免釘膠、熔些焊錫或更細的白鐵/銅線塞進去或多折幾道..

AB膠有些較硬,有些較軟....

网友:
要黏死,用缺氧膠(紅色),要拆卸又要固定,用耐落膠(藍色)

网友:
我會把軸心用銼刀磨幾下讓他粗糙點,扇葉內如果可以也戳幾下,塞進去後再用束帶綁個兩條,盡量拉緊。看看能不能撐久點?

网友:
家裡常見的膠   強力膠試試  或是其他種膠   不要三秒膠

楼主:
開了閃光燈,顏色有些失真
軸心就是一根亮晶晶的鐵桿,風扇葉硬塞進去,套上鐵絲圈後,再塗一些綠色膠

原廠幹嘛不做成耐用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開了閃光燈,顏色有些失真
軸心就是一根亮晶晶的鐵桿,風扇葉硬塞進去,套上鐵絲圈後,再塗一些綠色膠

您風扇中間那個是螺絲嗎?能否放上一元硬幣對照一下軸心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風扇中間那個是螺絲嗎?能否放上一元硬幣對照一下軸心大小?

不是,中心是鐵軸,再來是風扇軸(有裂縫),最外圍就是灰色鐵絲圈
小弟已經考慮在風扇後方裝顆珠子或套一小段鐵氟龍套管,就算再卡住也不會卡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中心是鐵軸,再來是風扇軸(有裂縫),最外圍就是灰色鐵絲圈
小弟已經考慮在風扇後方裝顆珠子或套一 ...

到五金行找看看有無合軸心大小 : 軸心扣.
或者有一種螺絲扣也能利用,
內徑要比軸心小一點,才能卡住。
請參考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五金行找看看有無合軸心大小得烏龜扣.

多謝S大姊開釋,小弟去五金行找找看

有一點想不通,以前碰過這種風扇馬達,扇葉都是越跑越前面,最後掉出來,這顆反而是越跑越後面,最後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S大姊開釋,小弟去五金行找找看

有一點想不通,以前碰過這種風扇馬達,扇葉都是越跑越前面,最後掉 ...

去買
汽車用的 "汽缸墊片膠"
沾黏膠前
兩結合物件表面,油脂要絕對清潔徹底
黏結後應該撐得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S大姊開釋,小弟去五金行找找看

有一點想不通,以前碰過這種風扇馬達,扇葉都是越跑越前面,最後掉 ...

軸心固定風扇的範圍先用鋼釘大概釘幾下 (類似狼牙棒狀)

也可以軸心倒個斜角 . 風扇末端處在故意加熱壓成八字型 . 成倒勾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S大姊開釋,小弟去五金行找找看

有一點想不通,以前碰過這種風扇馬達,扇葉都是越跑越前面,最後掉 ...

少了軸襯套,
在葉片後與馬達桿中間加套管.
(你已經有考慮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S大姊開釋,小弟去五金行找找看

有一點想不通,以前碰過這種風扇馬達,扇葉都是越跑越前面,最後掉 ...

changold2大,你的風扇軸的末端,是否有螺紋線及圓周上有銑一段平面。
如果有螺紋線,可能是左牙,才會扇葉往內跑,應該會在階級端停止,軸上的平面是當定位及鍵的功用,防止扇葉空轉,左牙配左螺紋的螺帽及階級,可防止扇葉往外位移。
這是正規的風扇設計,如果你的風扇,不是這樣的型式,那就可能買到偷工減料的產品。

网友:
另一個方法.剪一條紙片約3~4mm寬.套入孔中.前後反折固定
或拿個約5~6根銅線.像一般110電源線 . 電源供應器那種粗細剛好 . 套入孔中.後端反折固定
在推入軸 . 鬆緊度的感覺就只能自己去抓去調整紙片寬度或銅線數量了
軸端請稍稍倒角才不會裝入時將紙或銅線剪斷

請注意看一下.葉片束軸心的部分 . 有一部分以崩掉 . 所以單想靠束住來抓緊軸心是滿吃力的
所以必須利用緊配合讓葉片本身去固定

另外後方加軸套 . 如是軸承是可行的 . 如是含油軸承那就不行了(沒連動)

後方加扣環基本上沒啥用處 . 因為軸上沒有切槽 . 葉片會位移表示葉片與軸的連動不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