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X70開機硬碟、光碟機閃一下且風扇有轉,系統無反應

楼主(2017-04-24):
型號MSI CX70

機器型號

機器型號

這是主板型號嗎?

這是主板型號嗎?

問題描述,
1、未開機時,有放入電池,插入AC時,充電指示燈有亮。
2、按下開機鍵時,硬碟閃一下,光碟機動一下,風扇有轉,畫面無反應,鍵盤也沒有反應,沒有任何嗶嗶聲。
3、待機電流0.004A,一按開機鍵就變成1.736A,隨著風扇聲越大電流吃越多,隔一陣子再按一次開機鍵又回到0.004A。

請大家幫忙看一下,
看有沒有電路圖或是bios?

网友:
依你放上的圖及內文,會被炮的!

1.你做過哪些要動手拆開的基本測試?
2.你拆開過NB測試過主板嗎?
3.你的基本維修能力到達哪個程度?

a.以上三點多不清楚的情況下,我不認為就算給你電路圖及BIOS,你會有能力維修

b.若給你電路圖及bios你有能力維修,那也說明你發此帖的圖文~很敷衍!

楼主:
Ultraman大 您好

1.1、我之前有成功燒錄過ACER TM8371及ASUS A42J的BIOS,BIOS資料是從這個板上其它人分享而下載來用的。
1.2   處理過幾台MSI CX420、CX620電容的問題。
1.3   處理過ASUS F6VE螢幕背板不亮,排線斷線並跳線。
1.4   處理過ACER TM8472開機沒反應,原因,電感銹蝕不導通,鍵盤故障,螢幕接觸不良
1.5   有找到過幾次電容器短路而修復的經驗。
1.6   大部份都是看板上大大分享電路圖、bios及相關分享,才動手做的。

2、昨晚有三用電錶檢查電容是否有短路
     發現在顯示卡旁的電容器有一顆短路(0.幾 ohm)現象330uf,昨天拆掉就沒有短路,
     今天就裝新的電容330uf裡面,並把其它幾顆一併換掉,測試後結果就 如上述。

3、工具有烙鐵、熱風槍、簡單手工具、示波器、電錶、通用ic燒錄器

新手第一次發文請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 您好

1.1、我之前有成功燒錄過ACER TM8371及ASUS A42J的BIOS,BIOS資料是從這個板上其它人分享 ...

既然都已經拆開換電容,我覺得應該要把圖片貼上來,這樣才能繼續往下走
你去看看前輩的維修文都是花很多時間圖文並茂嘉惠大眾
我相信很多前輩也靠維修生活,我們也應該花一些時間,詳細說清楚問題
我也算是新手,共勉之,對了你要不要看看光碟裡是不是有光碟片
我打字很慢,通常我不會一次打這麼多字.會很久

网友:
型號不對吧???

楼主:
大家好 補一下圖

板號

板號

板號

顯卡旁邊的電路短路

顯卡旁邊的電路短路

顯卡旁邊的電路短路

U15 BIOS?

U15 BIOS?

U15 BIOS?

U2 另一個BIOS?

另一個BIOS?

另一個BIOS?

其它330uF,一併更換掉

其它330uF,一併更換

其它330uF,一併更換

剛剛下班前拍的照片,參考一下,
大家有沒有什麼建議後續要進行什麼測試?

网友:
顯卡用的硬件BIOS,廠牌通常是SST,ATMEL,PMC...幾個,Wang.bs大,仔細看下

楼主:
asun49大,
我明天去找個放大鏡來看,順便拆下來,備份bios並上傳上來,看大家有沒有其它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asun49大,
我明天去找個放大鏡來看,順便拆下來,備份bios並上傳上來,看大家有沒有其它建議? ...

BIOS的話官網就可下載 8MB
http://download.msi.com/bos_exe/nb/E1758IMS.705.zip
可開機的話下面就不用裡他
還有一個不清楚是不是64K的
http://download.msi.com/archive/frm_exe/nb/1758EMS3.508.zip
燒錄前原機要備份
歡迎維修修好機子可以發維修實例 大家互相交流

補充內容 (2017-4-25 02:44 PM):
上面是
CX70 2QF

楼主:
大家好

早上找了放大鏡來看型號是:cfeon q64 104hip

BIOS

BIOS

在燒錄器選擇對應的IC

讀取看看,並備份下來

載入E1758IMS.705,感覺跟我的內容差不多

執行燒錄的動作

回焊回去,測試
反應是一樣,一插AC電流0.004安培,按開機鍵硬碟閃一下,風扇有轉,鍵盤螢幕沒反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可以建議的?

附件是備份下來的BIOS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早上找了放大鏡來看型號是:cfeon q64 104hip

看了一下你的備份檔案 你的是下面這各型號不是上面的
cx70 2oc
BIOS
http://download.msi.com/bos_exe/nb/E1758IMS20H.zip
EC
http://download.msi.com/archive/frm_exe/nb/1758EMS1.507.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備份檔案 你的是下面這各型號不是上面的
cx70 2oc
BIOS

獅子魚 大您好:
那我再把BIOS拆下重燒過試試!

那EC的BIOS是U2那顆嗎?號碼看不太清楚,我再想辦法看出IC號

我先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備份檔案 你的是下面這各型號不是上面的
cx70 2oc
BIOS

獅子魚 大你好

我剛剛分別試了
cx70 2oc
BIOS
http://download.msi.com/bos_exe/nb/E1758IMS20H.zip
EC
http://download.msi.com/archive/frm_exe/nb/1758EMS1.507.zip

1、燒錄第一個BIOS,EC沒重燒,測試一樣。
2、拆EC的BIOS IC U2 MX25L512 try in error try到!字都糊掉。
原本的資料

獅子魚 大給的ec

現在的進展是可以開機有聽到進系統的聲音,鍵盤也能用,capslock按下去燈會亮,
但沒畫面,背光有亮,外接hdmi與vga都沒畫面。

附件是我ec 64k備份
ms-17581ec backup.rar (28.08 KB, 下載次數: 8)

供大家參考!

楼主:
大家好

BIOS應該是沒錯cx70 20c win7 64版本,
該不會就表示我的顯示晶片就掛掉了呀?
重焊晶片會有機會嗎?(沒工具與技術)
或是有其它建議?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BIOS應該是沒錯cx70 20c win7 64版本,

會不會接觸不良,顯示卡用橡皮擦再重插試試看

楼主:
ayu05202003 大你好

顯示卡照片如下圖,應該是沒有辦法重插:

圖中有兩個紅框,一個是AC 19 v 進來透過AO4932及電容電感來進行降壓電路,
但降到多少?

第二個紅框是上次短路的電容,更換完有量測過0.9伏特,後面應該就是接到顯卡裡了。

藍色箭頭是電壓轉換方向,

顯示卡的型號:NVIDIA GT 720M
請問有人知道顯卡大概工作電壓嗎?

我想從這個方向去查

楼主:
大家好,

現在狀況是可以進入win7系統裡,可聽到進系統的登入"聲音",但沒有畫面,背光會亮!
我試了一下把4g+4g記憶體拔掉不插
發現筆電不會有嗶嗶聲出現

換成2g的記憶體也是一樣,金手指有用橡皮擦擦過,可進win7系統裡,並可聽到登入的"聲音",但沒有畫面!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感覺?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現在狀況是可以進入win7系統裡,可聽到進系統的登入"聲音",但沒有畫面,背光會亮!

會不會切到外接MONITOR 了

楼主:
MARCO大 你好

我有試過接HDMI與VGA開機過,狀況依舊!

敘述一下一些狀況:
1、開機時按delete可進入BIOS,但沒畫面,電源開關鍵顯示"藍燈"(應該是內顯),按F10+ENTER可重開機。

2、開機後,等一下按ENTER, 有進入系統的聲音,電源開關鍵顯示為"橙色"(手冊上寫橙色時是代表獨顯),按CAPS LOCK對應的燈號會亮,改變聲音大小也可以,但按Num Lock的燈號就不會有反應,也點奇怪!

3、那顯示晶片與晶片旁的記憶體(on board上)我都有試著加助焊劑,並在上面放一小段焊錫,使用熱風槍吹,吹至上面小段焊鍚熔化,再多個10秒,狀況依舊。

4、會不會Intel HM86有問題?

目前情況就這樣子

楼主:
大家好

我有個想法,若不幸獨顯壞了,那如果把它拆了,不補晶片上去,系統會自動切換到內顯嗎?(前提是cpu要有顯示卡且功能要正常)

過幾天沒進展就來試看看!
大家覺得可行嗎?